台达RS指令

楼主(2014-07-18):
台达RS指令是串口通讯指令,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它是以MODBUS下发的指令,我可以把数据都填到要发送的D区,但关键是CRC校验数据怎么做。下位机返回的数据,PLC不做CRC校验,就写到向应的数据区?实在搞不明白。请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
RS指令是做自由通讯的,与MODBUS无关,台达编程手册中的例子是用RS指令来做MODBUS协议的通讯,是让使用者体会其中的步骤,CRC校验码也是RS指令发送代码的一部分,也需要事先计算好之后放到相应的位置,然后一起发送,RS指令只负责收发数据代码。我记得指令中有专用的LRC和CRC指令来做校验计算的,查一下指令索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