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4、GW5型隔离开关的改造措施

楼主(2014-07-18):
  GW4、GW5型隔离开关的改造措施如下:

  a)压簧和拉簧结构触指臂的改进

  对于压簧结构的触指臂,采取的措施是在触指片和触指架之间铆装软导电带,使点接触变为固定接触,避免弹簧因分流作用而变形,触指接触压力降低而造成接触处发热缺陷。同样,对于拉簧结构的触指臂,采取的措施是在触指和触指座之间铆装软导电带,使点接触变为固定接触,这项改造较好地解决了隔离开关触头发热的缺陷。

  b)接线座的改进

  接线座是户外高压隔离开关导电回路中又一个需要活动的部分,也是故障多发处之一。部分接线座的结构为滚动接触的活动式接点,也有软导电带的固定接触。由于接线座不是密封结构,雨水、盐雾容易沿导电杆渗入接线座内,使接触面容易氧化。另外由于滚动接触的自清扫能力差,运行时间一长,由于接触电阻过大而造成接线座温升过高的缺陷。对于接线座为滚动接触的结构,可在密封罩和出线座之间增加O型密封胶,并且涂上密封胶水,另外也可将其更换为软连接结构。

  c)轴承座的改进

  轴承座是隔离开关的承重活动部分,基本为敞开式,上部虽有防雨罩但并不严密,隔离开关在安装后运行一段时间,润滑脂容易流失或干枯。因为没有加注润滑油的油嘴,造成了轴承锈蚀,转动困难。为此,在轴承座钻1个直径为12mm的孔,并利用该孔加装注油嘴,运行人员定期从注油嘴打进润滑油,可较好地解决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