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驱动器烧保险

楼主(2014-07-18):
塑料挤出机直流电机驱动,132KW吧,驱动器是西门子的6RA80,电机是国产的。前一段换向器打火较大,换了碳刷还是不行,于是更换了电机。换电机后带负载没多久就出问题了,控制回路的保险丝(驱动器励磁回路单路供两条火线)烧了,更换后没多久又烧了。测量励磁回路输出电压有点偏高,额定180V,实测有190V.

为什么换电机后会烧励磁电源的保险呢?励磁电压高会是什么原因呢?励磁电源反接是不是电机会反转?

希望对直流电机维护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检查6RA80装置的励磁回路模块是否损坏,需要弱磁调速吗?如果不需要弱磁的话,你可以用

恒励磁电流控制方式。

楼主:
励磁电压的变化对电机输出力矩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每个电机都不一样 你把励磁设置低点 检查下励磁线有没有破损 接地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