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式版设备命令给的调用

楼主(2014-07-18):
我在MCGS脚本驱动开发工具里定义了一个名为SetFrequency的设备命令,在MCGS组态界面中有个按钮,点击按钮,在按钮的脚本程序里如何调用这个设备命令,如图所示,()里面便是该如何写?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查手册,找这个命令的解释

网友B(2014-09-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编写一个嵌入版的设备驱动,其中编写了一个设备命令:

'设备命令:setup。
'函数原型为: FUNCTION setup(设备地址 AS INTEGER,流量 AS INTEGER,最大压力 AS INTEGER,最小压力 AS INTEGER,启停状态 AS INTEGER,压力单位 AS INTEGER) AS VOID
但是在MCGSE6.5中不会正确调用,我调用它后,串口并没有发出任何命令。不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