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 打开后提示错误

楼主(2014-07-18):
我从官网上下载的 gx-works2(这个软件是可以装在win7 64位的,我公司的其他电脑都装的是这个),我自己的电脑系统是64位win7。我前段时间安装后还使用过,都正常,卸载之后也可以安装成功,就是打开后提示  “内存不足或桌面堆栈错误”,无法使用啊,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看了网上的很多解决方法,都不凑效,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么?麻烦给予解答啊,谢谢谢谢!

网友A(2015-01-1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C:
设置为以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D(2015-10-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E(2017-08-29):
我都遇到这个问题,你们都解决了没有??

网友F: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期待楼主解决后解答

网友G(2017-11-22):
我一般都是卸载了 再从新安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H:
系统问题,重新装一下

网友I(2019-03-26):
遇到同样的问题,期望有解决的方案(重装系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