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绘机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4-07-18):
喷绘机各个系统及工作原理
 数据传输
 象素板→SCSI→端子板→26P→喷头板→14P→喷头转接板→喷头数据线→喷头
供墨系统
墨泵→墨管→二级墨盒→浮子→喷头板→22P→供墨板→墨泵
运动系统
X轴(小车左右运动)走向
象素板→SCSI→端子板→DB9线→X轴伺服器→电机连线→X轴电机→大皮带→小车
Y轴(画布前后运动)走向
象素板→SCSI→端子板→DB9线→Y轴伺服器→电机连线→Y轴电机→减速器→送布系统
收放布系统
常闭光电开关→固态继电器/电容→放布电机
常关光电开关→固态继电器/电容→收布电机
加热系统
定位器→可控调压固态继电器→预热加热板
温控仪→固态继电器/热电藕→烘干加热板
供电系统
24V:左右限位的电压
5V:控制每个电路板芯片
35V:控制喷头板电压
故障现象排除措施
所有喷头不出墨
1. 26P线(不能插反)和喷头数据线连接是否正常;重新连接好;可把喷头信号正常的数据线连接到不喷墨的喷头上,看是否是喷头损坏,若正常则是喷头板,更换喷头板测试
2. 喷头板不通电,5V和35V灯不亮,检测7.5V继电器,失灵需更换;检测5V和35V电压(过低也会不供墨)是否正常,调整电压
3. 喷头控制板与浮子开关以及大主板的连连接是否正常,重新连接
4. 检测主板电源保险和供墨板保险;
单个不出墨
1. 检测浮子开关,16芯线是否有断线,若正常,
检测喷头数据线,26P线,SCSI线是否虚接或腐蚀损坏,重新连接或更换
2. 电磁阀堵塞致使墨泵供墨不足,更换电磁阀
3. 检测墨泵是否损坏,若正常检测供墨板4. 喷头损坏,喷画时喷头不出墨;
▲喷头膜损坏或脱落,检查喷孔表面颜色,如呈白色则说明喷头膜已脱落,更换喷头
▲喷头被油墨堵塞,用针筒往喷头中注射清洗液,如喷头喷孔不出清洗液,则说明喷孔已被油墨堵塞,更换喷头
▲喷头内部电路损坏;是否曾经带电插拔转接板,是否喷头信号插口上有液体,造成电路短路
▲长期使用后灰尘,油墨积聚在电路板上,遇上潮湿空气后造成电路板短路
喷头已到寿命,自然损坏
某个颜色供墨不止
去掉连在供墨板上所有的线,通电后看是否还在供墨,如是就是供墨板损坏,更换供墨板
乱码
1. 重新连接25芯数据线,SCSI线,加密器
2. 静电,重新连接地线
3. 重装系统,扩充内存
4. 检测象素板
堵墨,断墨
1. 调整墨盒高低位置
2. 重新连接地线
3. 加大湿度到50%以上
4. 清洗喷头及输墨管
5. 温度低,提高预热温度2度
6. 定期清理大墨缸内的残渣
滴墨
1. 调整墨盒位置,降低液位(将浮子下移)
2. 喷头表面有杂质,清洁喷头
3. 部分喷头膜脱落,更换喷头
4.静电过大,检测电源零线与地线之间的交流电压是否在1V左右,重新连接地线
光栅不喷墨
1. 用内部编码器可以打印,检测光栅解码器和18P线,
2. 除上述和在软件和加密器都正常的情况下,更换象素板和喷头板
画面在水平方向出项有规律的深浅道
深浅道为一个或半个喷头的宽度,不同喷头出墨量有差异,打印色块文件且用1PASS,观察是否有出墨量差异的喷头,与其他喷头交换位置
画面在垂直方向出项密集的条纹
1. 喷头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与设备产生共振,可选择与其他喷头交换
2. 水平导轨震动过大,保养清洁导轨及滑块
CMYK中某个颜色在垂直方向向上或向下偏移
1. 将该色喷头上的信号线只留一个,其余喷头上的全部拔下(包括喷头控制板上的这端),然后喷画,检查该故障现象是否消失。如该现象消失,则拔下这个喷头的信号线,再插上该色的其余一个喷头信号线,再喷画检查,依次类推,直至该故障现象出现,则说明是该色这个喷头或其信号线故障,更换即可
2. 交换其他喷头或信号线,以确定是喷头还是该喷头信号线的故障
3. 检测,更换喷头时。一定不要带电插拔喷头信号线
4. 调整软件Y轴步进参数
墨泵不出墨,
1.泵上的电机旋转,且有声响,泵上的凸轮卡死,更换墨泵
2.新泵第一次不出墨,泵上单向阀有空气或杂质,从泵的进墨口向泵中注入一针管墨水
小车在运行途中突然停止
1. 运动控制板接触不良,更换其他的PCI插槽
2. 端子板上的24V电压输入不稳定,调节直流电源的电位器使输出电压在23.8—24.2之间,调整该电压时,请先关闭设备电源,拔下所有喷头的数据线,
3. SCSI线接触不良,重新连接
开时小车向左撞车
零位开关或其连线损坏,更换
小车有噪音
清洁轨道,滑块,铜套
开时小车至右行驶
1. 伺服器编码线接口不良,重新连接
2. 伺服器编码错误
3. 电路板故障,多发于运动控制板故障
喷车拖架在喷绘时抖动,打印时出现杂音,打图有斜纹
1、Y电机位置不正确,Y电机皮带太松,可调整Y轴电机位置及皮带松紧
2、在导轨上加适量润滑油。调整喷车后白色滚轮高度,清洁导轨杂物
3、电机损坏,及电机附件损坏
4、冲洗喷头
开机后喷车抖动前进,且到最左边时死机,或喷车在机器最右边开机喷车缓慢移动到机器最左边后死机,
1、检查光栅器与喷头控制板连接是否牢固,若不牢固将其插紧
2、检查光栅位置是否正确
3、光栅编码器损坏
4、电机损坏
喷画时小车两侧停留时间时长时短
在喷绘过程中,有其他进程访问该电脑,禁止此类现象
在喷绘过程中出现断墨(喷头堵,一吸就开,打一会又堵,图像有条纹
1、可将付墨罐及付墨罐拖架抬高,检查付墨罐到喷头管有窝的现象,空气过滤器是否去掉。
2、喷头下面有愈墨(环境及温度不适和),温度不要太低太高,保持恒温16-27度左右,湿度不要太大,最好安装排风扇。3、打印速度过快,调慢速度 4。4、检查电源板35V电压是否过高,调整电压至35V以下。5、墨水问题。6、冲洗喷头。
开机后机器正常,但某一色或四色供墨不止或不供墨
1、副墨罐液位感应器浮子开关与喷头控制板联接是否松动或损坏。2、检查喷头控制板与大主板的联接是否松动。3、浮子开关不灵或损坏。4、检查供墨板保险。5、供墨板或喷头驱动板损坏。6、泵有问题。(报警)
打印时左右错位,图象模糊
1、光栅有污垢或损坏,清洁光栅。2、调节双向补偿。3、网格校准不正确。
4、调整喷头拖架高度
左边或右边品质有较大差别
一.墨车高度不一致,调整墨车高度
二.滑动转动轴高度不一致,调整其高度
打印宽幅画面时,起始位置+图像偏移>机器幅宽
1、打印起始位置设置过大,减小设置机器打印起始位置。2、检查蒙泰中打印PASS值。
小车行走时有跳动
驱动器故障,更换驱动器
打印时执行清洗不能达到设定清洗位置
重新设定清洗位置。
喷绘时喷车有急停现象
1、喷车皮带过松,可调整耐压轮及Y轴电机与喷车皮带转接轮松紧。
2、打印速度过快,Y轴速度一般为3。3、版本问题。
开机后,小车高速乱跑
1. 光栅解码器没有插好或损坏,小车排线与小车板插口和机壳松动或短路,喷头解密卡与主板和排线的未插牢,重新连接
2. 小车板故障,更换
3. 主板故障,更换
出现Paper SensorError报错画面上出现细线
1. 5V电压是否在4.75V—5.25V之间,调整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是否在电气要求范围内,调整直流电源输出电压在电气要求内
2. 喷头与喷头数据线接触不良,重新连接
出现Paper Sensor Error报错
1. 清洁检纸感应器或更换
2. 检测进纸平台是否有涂层脱落
3. 可尝试黑色油性涂料或黑墨填补
计算机有数据输出,机器不工作或中途停止,无故障显示
一.检测SCSI的两端连接
二.机器没有检测到纸张
三.电脑病毒
输出尺寸与设计尺寸不符
一.检测SCSI的两端连接
二.机器没有检测到纸张
三.电脑病毒
打图向左偏斜,打清洗条4色条各有一垂直空白条并相隔一个墨头距离
一.清洁光栅和光栅感应器
二.黄色空白条对应位置有墨点类污垢,立即处理,三天后就很难清洗
三.光栅感应器有磨损状,更换小车光栅架
四.低温下光栅感应感光性能下降
打印跳色(四色中一至二色或四色出现偏移正确套色位置5-10毫米)
一.机械状况不好,清洁光轴(轨道),光栅,光栅感应器,
二.小车车体与输墨管小车端盖松动,固紧
三.更换铜套
四.机油太多,擦干净即可
五.温度低,调整温度
小车停止运动,供墨正常
X轴电机线接触不良,重新连接
16号报警
1.是长时间超过额定负载和转矩
2.电机接线连接错误或断裂
3.机器碰到重物或突然变得重载或机器被缠住了,报警时首先确定是否是以上原因造成的
22号报警
编码器连接出错,先检测编码器线是否断裂或接触不良,另外不要将编码器线和电机的接线捆扎在一起
38号报警
1.是否开机顺序不对,,正确开机顺序:
总电源-稳压电源-伺服器电源-真空-放布电机电源-风扇电源-35V电源
2.检查两个限位开关连线是否接反或虚连造成的.
打开软件时,电脑死机
拔掉象素板,打开软件,电脑提示找不到象素板,则更换象素板,若电脑依然死机,重做系统或更换电脑
软件打不开,电脑没有任何提示
1. 按CTRL-ALT-DEL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进程有无软件运行,
2. 电脑时间是否正常,
3. 看电脑主板的并口是否开看的ECP,进入BLOS系统打开并口
4. 除上述,检测加密器
软件打不开,电脑提示:Home movement failed
1. 按零位没反应,但象素板上的D3灯反应正常,更换象素板
2. 按零位软件能打开,进退布正常,伺服器无报警,更换象素板,若报警,则按伺服报警处理
3. 检测24V灯和24V电源是否正常
软件打不开,电脑提示:Right limited switch activity
按右限位象素板上的限位信号灯显示正常,更换PCI插槽,用橡皮擦象素板的金手指,或更换象素板
供墨泵工作,但大墨罐墨水不能打到付墨罐
1、检查大墨罐到供墨泵之间管路是否有空气或有窝的现象,若有窝的现象将管路捏直。2、检查泵进出口是否有堵塞现象,若堵塞用注射器在进墨口注入清洗液,或拆开清洗。3、调整泵螺丝的松紧。
打印时蒙泰中显示"启动设备失败/数据传输太慢
1、计算机问题,重装蒙太及FY6180驱动,若不能解决重装计算机操作系统。
2、可用空间太小,RIP出资料无法存储在C:临时文件中。(建议C:盘可用空间一般为5~8G以上)。3、打印卡可能有问题,更换打印卡。4、打印卡不能插在离AGP最近的PCI插槽上。
死机,显示屏显示同样内容,按键失效
1、可能按键操作过快。2、暂停期间移动过打印头。死机后先关机,然后等一会在开机。3、地线未接好,电压不稳。4、电脑传输或内部数据问题。(偶尔出现)
打测试条时出现某一色只出现毛尾巴,没有实框,打图时有模糊虚影,或其他类似现象。
1、检查喷头控制板与喷头联接及喷头转接板是否松动,确保机器工作时各数据线没有虚接现象。若没插紧请先关机,然后将数据线插好,等几分钟后再开机。(注:切误在带电时插拔数据线)。2、喷头损坏。3、喷头控制板或主板有问题。
机器开机正常,有一色喷头不喷墨。
1、喷头数据线、转接卡有污垢或损坏。2、喷头损坏。3、喷头控制板有问题。
打印画面长短不准,打图时有明显PASS印。
1、步进补偿未调准,调整步进补偿(如有白印调小步进补偿,如有深印调大步进补偿)。2、没有放布或布放的过多,保持布的重力一致(放布时稍拖到地上就可)。 3、X电机皮带或X电机齿轮固定螺丝过松。
打印时突然出现四色彩条,且超出画面,然后又继续正常打印。
1、可能在打印过程中机器有过大震动而使光栅震动所至,一般在放布过程中可能出现此问题。避免在打印过程中有外力冲撞机器,放布尽可能的轻一些
2、机器接地不好,导致喷头有静电所至,确保打印时喷绘机接地良好,在打印过程中尽量避免人员接触机器而产生静电,及强无线电干扰。
前后走布不灵,电机转但不走纸或走步时有异常响动,走步困难。
1、检查机器最左边X轴电机连动齿轮内六角螺丝及撮纸轮轴内六角螺丝是否松动,若松动可将该螺丝拧紧。2、涡轮涡杆受力不匀或绞死,调整涡轮涡杆。
主板为2.01以上版本时,打印一行既暂停,且有时死机。
1、将测纸选项调为0(在M4-3里Paper Detect 设为0000),2.01以下版本此选项为0001。2、检查PC机与喷绘机连接的打印电缆是否有虚接,大主板与打印电缆接口联机是否有虚接。
蒙泰在输出时出现"串口通信超时错"。
1、喷绘机未处在联机(online)状态。2、COM1及COM2选择不对。3、计算机端口有问题(PCI口有问题,COM口有问题)。4、打印线、串口线及打印卡有虚接现象。5、打印卡坏。
蒙泰中找不到加密狗,只显示普及版。
1、计算机USB接口损坏,计算机BIOS中USB选项没有打开。2、加密狗驱动错误,重装蒙泰软件。3、加密狗坏。
打图时颜色偏差较大,红色不红,黑色发虚。
检查蒙太导出图像格式是否正确(RGB,CMYK),且黑色须由四色为100%输出。
开机正常,但打印时四色均不喷墨或不能打印,一打印就死机。
1、主板250V2A保险损坏,更换保险丝。2、检查4号数据线。3、喷头控制板损坏。4、电源板损坏。
喷绘过程中经常停顿,且有时死机
1、电脑配置太低,或电脑兼容性有问题。C:盘可用空间太小,其自身运行一些其他程序,或其它电脑对其有访问。2、喷绘机死机:地线未接好。②电压不稳。问题25、X,Y电机转动,但撮纸轮或喷车不走。解决:电机上或涡轮内六角螺丝松动 .
打图时突然四色不喷墨。
1、图像没有喷完,且图像边缘是彩条,像是断墨,检查主板2A250V保险是否损坏。2、图像没有喷完,但图像边缘很齐结束,且机器仍在工作,检查输出图像是否存在本机硬盘中,若文件是从光盘或网络中调出,当光盘取出或网络中断时,蒙泰会找不到原文件,此时输出图像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