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感器行业发展前景

楼主(2014-07-18):
我国未来传感器产业或将遵循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以工业控制、汽车、通讯、环保为重点服务领域,以传感器、弹性元件、光学元件、专用电路为重点对象,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技术和产品。
  第二,以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加速产业化,使国产传感器
  的品种占有率达到70%~80%,高档产品达60%以上。
  第三,以MEMS工艺为基础,以集成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为依托,加强制造工艺和新型传感器和仪表元器件的开发,使主导产品达到和接近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网友A: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传感器技术是现代科技的前沿技术,传感器产业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具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产业,它以其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渗透能力强、市场前景广等特点为世人瞩目。

   我国自动化方面的专家呼吁:目前复杂系统越来越复杂,自动化已经陷入低谷,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传感技术的落后,一方面表现为传感器在感知信息方面的落后;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感器自身在智能化和网络化方面的技术落后。

   分析仪器|仪表产业迫切需要新型传感器。分析仪器是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无论在工业过程控制、设施农业、生物医学、环境控制、食品安全乃至航空航天、国防工程等领域,均迫切需要各类新型传感器作为信息摄取源的小型化、专用化、简用化、家庭化(甚至个人化)的新一代分析仪器,实现更灵敏、更准确、更快速、更可靠地实时检测,以迅速改变我国分析仪器的落后状况。

   而技术推动是加速传感器技术发展的保证和机遇。几十年来,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促进了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未来10~20年,传统硅技术将进入成熟期(预测为2014年~2017年)。届时,直径300mm硅晶片将大量用于生产,使得硅的低成本制造技术和硅的应用技术将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无疑将为研制生产微型传感器、智能传感器等新型传感器提供技术保障。从总体发展看,传统硅技术将一直延续到2047年(即晶体管发明100周年)才趋于饱和(即达到芯片特征尺寸的极限)和衰退。而当前微电子技术仍将依循“等缩比原理”和“摩尔定律”两条基础规律走下去,在尽力逼近传统硅技术极限中,不断扩展硅的跨学科横向应用(如MEMS等)和突破“非稳态物理器件”(量子、分子器件),而上述微电子技术发展中的两大方向正是当前乃至未来20年传感器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http://www.zysce.cn

网友B(2015-10-20):
WL-140x 无线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说明书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楼

联系人:李栋

电话:17603205003

QQ:3179944876

1 产品简介

WL-140x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我公司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开发的通用型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广泛应用于机械、消防、石化、建筑、电力、交通等各种行业中。模块可同时采集4路电流信号,采用金属屏蔽盒封装,拥有较强的电磁兼容特性。模块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可同其他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仪器设备联网使用。

    该模块采用抗干扰性强的GFSK的调制解调方式,数据传输稳定可靠,空旷可视传输距离0-3000米,超强穿透力。载频433 MHz,ISM频段无需申请;
支持多个信道,多组模块同时传输不会产生干扰;

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模拟量输入

l 输入路数:4路

l 输入类型:4-20mA电流信号

l ADC分辨率:16位

l 采样精度:0.1%FS

l 采样速率:16次/秒

 2.2 系统参数

l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l 功耗:<2W

l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l 外壳材料:铝合金

l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l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2.3 通讯接口

l  传输接口:  RS-485

l  通信地址:  1~247

l  通信参数:9600 bps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l  传输方式:  异步主从半双工方式

l  数据包格式:

地址(Address)

功能(Function)

数据(Data)

校验码(CRC)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数据包的发送序列总是相同的地址、功能码、数据以及校验码,其中每个数据包需作为一个连续的位流传输。当主站数据包到达从站后,与数据包中地址域相匹配的从站将接收数据,从站对数据校验后,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包中的请求,并将响应数据组包后发给主站,从站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包含有以下内容:从站地址(Address)、执行的功能(Function)、功能执行生成的请求数据(Data)和校验码(CRC)。

l  地址域(Address)

    地址域在数据包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八bits数据组成,这个数据表示主站指定的从站地址,总线上每个从站地址是唯一的,从站的有效地址范围在1~247之内。当主站发送数据包后,只有与主站查询地址相同的从站才会有响应。

l  功能域(Function)

功能域描述了从站所执行的何种功能,下表说明了所有功能码的意义。

代  码

定     义

具体功能

03H

读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当前16进制值

06H

预置寄存器

用特定的16进制值改写单个变量的值

l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含有从站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从站响应主站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

l  校验码域(CRC)

    校验码是主站、从站在CRC校验传输数据时形成的16bits的校验数据。由于通信中存在各种干扰,因此通信中传输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改变,CRC校验能够有效保证主站、从站不会响应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的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常规设置参数列表

参数名称

地址

数据类型

长度

读写

数据范围

数据备注

第一通道电流

0001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二通道电流

0002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三通道电流

0003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四通道电流

0004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未定义

0005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通信地址

0006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1-247

默认1,可修改配置

3. 接线方法

端子名称

描述

DC24V+

直流电源正

DC24V+

直流电源正

RS485A

接其他RS485的A端

RS485B

接其他RS485的B端

mAn +

第n路4-20mA正端

mAn -

第n路4-20mA负端

注:对于两线制传感器接法,传感器正接“DC24V+”,传感器负接“mAn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