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力控组态软件中的数据存储到关系数据库?

楼主(2014-07-18):
问题:怎样将力控组态软件中的数据存储到关系数据库?

回答:力控监控组态软件为了实现力控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之间数据传输提供了多个组件,如:扩展组件中的ODBCRouter,后台组件中的ADO组件,这些组件中不仅封装了ODBC规范,同时也封装了ADO规范,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在建立数据库链接时选择需要使用的规范。利用ADO组件可以通过脚本来创建数据表,插入、删除记录,编辑已有的数据表,清空删除数据表等。同时也可以通过ODBCRouter组件的配置向导实现以上功能。

下面主要讲解力控监控组态软件使用ODBCRouter将数据转储到SQLserver2000

1、新建数据源

  ODBCRouter组件中的数据源指的是力控的数据库。

1) 在启动ODBCRouter组件后, 通过新建向导,新建数据源按钮或者直接在导航栏上的数据源双击都可以弹出新建数据源界面。

图 1

2) 如果力控数据库运行在本地,直接选择本地连接,进行下一步就可以了。

3) 如果力控数据库运行在远程,就要选用远程连接,填写远程数据库的IP地址。

图 2

2、新建任务

在导航栏中的转储任务上双击就可以弹出新建任务窗口。

图 3

选择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SQL Server程序,进入下一步,

图 4

输入登陆SQLserver2000数据库的用户ID和密码,同时选中允许保存密码,选择数据库中要转储数据的数据库目录,然后完成。

图 5

选择数据库中的表名或者直接写入表名,如果数据库中没有此表名,数据转储时会自动创建表格。进入下一步,

图 6

导出: 组件提供6种导出方式,历史单纪录,历史多纪录,实时单纪录,实时唯一单记录,实时多记录,实时唯一多记录;在导出时可以选择导出前是否删除原表,如果是多记录导出,可以选择导出是否单一触发。

图 7

先选择数据源,然后添加要转储的数据点,进入下一步

图 8

选择触发方式,进入下一步

图 9

字段Time和TagName是建表是的自动字段,不用设置,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自己增加数据转储的字段,可以自己修改字段名。

按钮AuTo是自动添加所有变量的字段名,如果是本地数据源就字段名等于变量名,如果是远程数据源字段名自动等于”远程数据源名\\变量名”。

此时点击完成,和SQLserver2000之间的一个数据转储任务就设置完成。

选中任务名称,点击运行,进入运行状态

图 10

网友A:
导航栏中的“转储”菜单怎么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栏中的“转储”菜单怎么找不到呀?

进入开发环境,找到系统配置--初始启动程序,勾选odbcrouter,然后运行就可以

网友B(2015-07-02):
嗯,这个我刚好也遇到过,幸好有1楼的朋友细致的提问!

网友(2019-04-12):
有很多资料,就看你怎么找了,这个非常不错SQL与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