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411的com2口和com3

楼主(2014-07-18):
com2用485和1台eh3通讯,再带4台伺服驱动器,com3也用485和另外一台eh3通讯,也带4台伺服驱动器,那么两台eh3之间如何通讯。

网友A:
通过触摸屏的宏指令把1#PLC的数据读出了发送到2#,把2#PLC的数据读出来发送到1#就完成了他们之间的通讯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触摸屏的宏指令把1#PLC的数据读出了发送到2#,...

 请问,这个数据传输时间是什么ms级的还是us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触摸屏的宏指令把1#PLC的数据读出了发送到2#,...

 时间是ms级还是us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