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被如此简单的问题打败了

楼主(2014-07-18):
楼主买了一个国产仿S7200的PLC搞学习,编了一个程序如下

这个是程序运行前的值

这个是把M21.0置位的值

然后再把M21.0复位,QB0就变成了0了

这不科学,Q是自动复位的???三菱和欧姆龙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估计是PLC本身的问题

我也试了一下

按说Q区的寄存器,写了值是不会再复位的。

程序执行前的图片。在西门子的仿真软件中试的。

有个输入信号,让传送指令执行后。输出显示正常。2#0101 1111

输入信号断开后,输出还是保持灯亮。

这和你的试验是相反的。

仿品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已验证,正版PLC不会这样!

网友C:
有钱买正版的

网友D:
楼主:你可以按下面程序验证一下你的PLC:

    下图为新编的验证程序,其网络1为:如按下按钮I0.0,即 I0.0=1时,将16#5F送入 QB0与MB10,且使M2.1=1。网络2为:M2.1=0时显示QB0与MB10的值,网络3为:M2.1=1 时显示QB0与MB10的值。

    你可将上程序运行且置在监视状态下,观看QB0在M2.1由 0 ↑ 1↓ 0 的变化值:

  1、下图为未按下按钮I0.0前,在监视状态前的程序图:此时因M2.1=0,请见网络2显示内容:QB0=0   MB10=0.

     2、下图为按下按钮,即I0.0=1时在监视状态下的程序图:此时因M2.1=1,请见网络3显示内容:QB0=95   MB10=95    (95 即=16#5F)

   3、下图为抬起按钮,即I0.0由1 变0后,在监视状态下的程序图:此时因M2.1=0,请见网络2显示内容:QB0=95   MB10=95    (95 即=16#5F),可见QB0是不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E:
程序还有没有其他程序,若没有这个PLC就有问题,若有就检查程序还有没有其他的Q0.0---Q0.7或QB0 QW0 QD0

网友F:
国货啊,刚用德国224cn的检验过,没有复位

网友G:
楼主搞的什么牌子的PLC呀,?

网友:
仿西门子的,买个正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