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损耗来源

楼主(2014-07-18):
  当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通电后,线圈所产生的磁通在铁心流动,因为铁心本身也是导体,在垂直于磁力线的平面上就会感应电势,这个电势在铁心的断面上形成闭合回路并产生电流,好象一个旋涡所以称为“涡流”。
  这个“涡流”使变压器的损耗增加,并且使变压器的铁心发热变压器的温升增加。由“涡流”所产生的损耗我们称为“铁损”。
  另外要绕制变压器需要用大量的铜线,这些铜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这电阻会消耗一定的功率,这部分损耗往往变成热量而消耗,我们称这种损耗为“铜损”。所以变压器的温升主要由铁损和铜损产生的。
  由于变压器存在着铁损与铜损,所以它的输出功率永远小于输入功率,为此我们引入了一个效率的参数来对此进行描述,η=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网友A:
变压器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计算

变压器空载损耗NL和负载损耗LL都包括额定有功损耗并计及其无功功率在电网上的有功损耗,按下式计算:
  空载损耗 NL=P0+kQ0=P0+k(I0%Se/100)
  负载损耗 LL=Pf+kQf=Pf+k(Ud%Se/100)
  式中 P0--变压器额定空载有功损耗,即铁损kW;
  Q0--变压器额定励磁功率,kvar;
  Pf--变压器额定负载有功损耗,即铜损kW;
  Qf--变压器额定负载漏磁功率,kvar;
  k--无功经济当量,按变压器在电网中的 取值, 可取k=0.1kW/kvar;
  I0%--变压器空载电流,%;
  Ud%--变压器阻抗电压,%;
  Se--变压器额定容量,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