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PLC一体机 编程电缆

楼主(2014-07-18):
顾美PLC一体机编程电缆与三菱的通用吗?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PLC电缆一般不通用的。每个厂家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B:
文本和PLC是分开通信的。PLC好像可以用RS485通信.

网友C:
您好,用三菱的通讯线时要选择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