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

楼主(2014-07-19):
各位大佬,我司的一个项目遇到一个麻烦问题。我公司做的是ACS510的风机变频柜,主回路:塑壳断路器+速溶+变频器+输出滤波器+输出电抗器。变频柜和业主的低压柜成组拼柜,主母线采用铜排贯通。业主的电网是三相四线制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一次上电后发现ABB变频自带的RFI滤波器和输出滤波器均严重高温。估计是浮动电网,拆除了变频器的EM1\EM2螺丝,输出滤波器也甩开。然后不带负载运行。发现一样变频柜空载一启动,会对主母线产生很大干扰,低压柜的指示灯均在闪烁,而且亮度很高。连1公里外的DCS卡也烧毁(DCS电源从本组低压柜引出)。后来就地打了接地,串进去输出滤波器,但变频器空载试机时依旧对进线侧的电网造成严重干扰!(出厂前调试时候没有此现象)。变频器是ACS510-01-290A-4,内置输入电抗器。现在不知道这干扰是什么原因产生,怎么解决这干扰?请高手帮忙给个方法啊。

网友A:
用户电网质量好吗?

变频器本来自己就是大干扰源,有点干扰也正常。

建议用单独隔离变压器给变频器主回路供电。

楼主:
谢谢,但是采用隔离变压器给变频器主回路供电现场可能不具备这条件

网友B(2018-05-05):
可怕的干扰,可怕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