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D寄存器停电保持

楼主(2014-07-19):
台达如何设置停电保持范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D1200到SD1219这个区间的寄存器是掉电保持 啊

网友B:
20个掉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C:
就是D1200到SD1219这个区间的寄存器是掉电保持,这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D:
就是使用D1200-D1219可以设置一些普通D区域为停电保持区域。

网友E:
该PLC是电容保存数据的话,一般就是断电一个礼拜可以保存这些寄存器数据(电池类型则可以保存几年)

网友F:
长期保持。保存范围可以自由设置空间大小。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G:
“视图”-“系统区块”:修改完毕后,“确定”;然后下载到PLC。

网友H:
M、D、T、C等装置中有部分可以自定义成掉电保持区,这几个寄存器就是用来确定这几个区域的起始和结束编号的,请参考编程手册第2章,各机种停电保持设置对照一览表中的设定。

网友I(2014-09-15):
台达的PLC,停电的时候需要保持的数据存放就好。

网友J(2019-06-27):
设置D1200到SD1219这个区间的寄存器是掉电保持 ,断电数据还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就是D1200到SD1219这个区间的寄存器是掉电保持 啊

网友L: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