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间隙结构和特点

楼主(2014-07-19):
      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分无间隙和有带串联间隙两种,本文主要探讨带串联间隙氧化锌避雷器。组合式氧化锌避雷器由特殊间隙体和氧化锌阀片(ZNO)组成,根据生产厂家技术方案不同,间隙结构也不同,间隙主要有四间隙、三间隙、菱形间隙(单间隙),六间隙等,同时间隙上有并联电阻和无并联电阻两种。间隙的不同技术特点也不同。
      1、四间隙星形接法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
     由四个完全相同的保护单元组成过电压保护器,每个单元都有放电间隙和ZNO电阻片构成。
在该保护器中采用ZNO和放电间隙相结合使两者互为保护。放电间隙使ZNO的荷电率为零,过电压保护器的优异的非线性又使放电间隙动作后立即熄弧、无截流、无续流,放电间隙不再承担灭弧任务,冲击系数可以达到1,放电电压值不随放电波形变化而变化,因而使用寿命得到提高。该接线方式可将相间过电压大幅度降低,与常规的氧化锌相比,相间过电压下降60%∽70%。在单相接地、间隙性弧光接地和谐振过电压下可长期安全运行。由于相相、相地都是双间隙,每个间隙承担1/2工频放电电压,在正常情况下中心点电位是“零”,则由相间隙承担工频电压,同时对地存在寄生电容,寄生电容的存在会使实际放电值出现不稳定。
     2、三间隙星形接法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
     由三个间隙和四个单元组成过电压保护器。
其结构与四间隙不同点在于取消了接地保护单元间隙,相地保护采用单间隙,接地保护单元由纯电阻性材料组成,在中心点受寄生电容和杂散电容等外界因素相对小。相相过电压时由相间保护单元和接地保护单元共同完成,相相过电压也是由两个间隙来承担。通过接地保护单元的调整可以使相相、相地工频放电电压做成一样。
        3、菱形间隙星形接法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
      由一个菱形间隙和四个单元组成过电压保护器。
其结构与四间隙星形接法不同点在于采用了菱形间隙结构,将带串联间隙的三相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放电间隙的数量降到1,从而降低了分布电容和杂散电容对放电数值的影响,相间过电压和相地过电压过程均由一个间隙完成。由于间隙和过电压保护器可以分别装置,这样过电压保护器可直接和外壳材料热压铸在一起,使阀片周围空腔几乎不存在,在过电压保护器的密封受潮和防爆问题解决的比较好。
     4、间隙并联高压电阻
      间隙上并联了一个高压电阻,在工频时,间隙的容抗远大于并联电阻的阻抗,间隙两端的电压取决于电阻的分压值。在冲击时,由于波前很陡,其等值频率远高于工频,此时间隙的容抗远小于阻抗,电压分布由容抗决定,故不受并联电阻的影响。

网友A:
总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