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与三菱MR-J2S伺服

楼主(2014-07-19):
请问大侠,S7 200 224XPsi的PLC与三菱的伺服咋接线,伺服型号是MR-J2S40A,从放大器接口引出来的线OPC、SG、PP、NP该怎样往PLC上接,还外接24V电源吗?急求!

网友A:
用西门子驱动三菱,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直接选用三菱成套即可

网友B:
看你的PLC是什么类型的输出,是漏型(控制的负载一端接+24V,另一端接Y(Q))还是源型(控制的负载一端接Y(Q),另一端接0V):

漏型:OPC--+24V,PP、NP--Q0.0(接高速脉冲输出端) ,SG--0V(或不接)

源型:没法接。

如PLC有差动输出,则可用差动输出端。

你只问了,控制正反转的接法,它们相接还涉及绝对位置的读取。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器件,选配就需要考虑匹配问题(同一个品牌基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选用这二个东西做系统,证明脑袋进水!!!

你要么全部选用西门子,要么全部选用三菱,混合搭配而且是最下贱的西门子(西门子是兼容性最差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器件,选配就需要考虑匹配问题(同一个品牌基本...

都是客户热的祸,一套三菱的话早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PLC是什么类型的输出,是漏型(控制的负载一端接...

谢谢!PLC是漏型,OPC接PLC的公共端(M)并和+24V连接,PP接Q0.0,NP接Q0.2,这样理解没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看你的PLC...

 对的,应该没错,我对西门子的PLC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