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070通讯标志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19):
我用ET070触摸屏与ModeBus RTU SLAVE(PLC0.1 站号:1)设备通讯使用,要求:当系统通讯超时后,触摸屏报“通讯故障”,根据触摸屏手册LW9432.1是RTU的通讯状态指示。但实际上接或不接RUT时,LW9432.1都是0,

正常应该是接RTU LW9432.1=0;不接RTU LW9432.1=1; 我没能理解是哪出现问题了,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您好  这个寄存器是针对屏作为主站时 向外发送报文但是没有得到响应时候的报警指示

如果您用的是modbus RTU Slave 协议  我们屏是从站  是不主动发报文的 所以不会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