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4-07-19):
各位大神,我三相11KW 和15KW的电机选用多大的断路器呀,我分别选的是30A 和40A的D型断路器,电机额定电流分别是22A和30A

网友A:
断路器分配电用和电动机用。千万不要用混了,选型之前,一定要好好看一看断路器的各种参数。如果选用微型断路器就要选用D型的,塑壳断路器要看一下参数。你选用的是微型断路器,选择的容量没有问题。

网友B:
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呀,还要考虑启动时的电流曲线。你光给个功率怎么选,相同功率不同的极对数电流不同的。

网友C:
可以用的啊 断路器的选择一般高于你的电机电流 就行 不能太高

网友D:
觉得5楼chenminglei0509说的有理,要能够躲过起动电流。

网友E:
一个40A,一个63A

网友F:
5楼chenminglei0509说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呀,还要考虑启动时的电流曲线。你...

 额定电流分别是22A 和30A

网友G:
为什么不选大点的断路器呢?你以为断路器是做过载保护的吗?建议选32A和4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