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y0 y01 同时发脉冲不正常

楼主(2014-07-19):
信捷PLCy0 y01 同时发脉冲不正常,D8170 D8173的数值会突变

单独运行 y0或y1 ,D8170和D8173的数值又正常

网友A:
是脉冲相互干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干扰——,——,——,——,,

又是干扰惹的祸

网友C:
同时发脉冲?你用的什吗指令?PLSY指令是Y0输出脉冲,Y1输出电机方向。共同学习。

楼主:
用的是定位DDRVI指令,输出没有接线,只是给PLC供电,给启动信号发脉冲

楼主:
没有接线,哪来的干扰

网友D:
求指令写法,新建空程序只写两条脉冲语句也会有么??

楼主:
不知道哪个数值为什么会这样?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E(2016-12-03):
我想用信捷XC2系列PLC同时发两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