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cd420

楼主(2014-07-19):
我有一个欧姆龙plc控制步科cd420伺服电机,正常运行了3个月,最近老是出现负载过重,电机带不动造成的报警!!!!!!!!

希望大神,高手们帮我想想是啥原因?????

网友A:
过载报警,首先检查负载是不是变化了。齿轮皮带什么的摩擦力是不是大了。

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压是否变小了,存在电压不稳定的情况。

再就是把驱动器的载波频率调小一点。

网友B:
楼上分析得很全面,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