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出问题了!!

楼主(2014-07-19):
小弟的RSLOGIX5000想上线,点击RSWHO就弹出这个对话框,

求各位大神解决!!

楼主:
自己先顶顶!!哦豁,据说要大于十个字

网友A:
报警不是提示内存小,磁盘空间不足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不是提示内存小,磁盘空间不足麽

还有大片内存和磁盘空间啊

网友B:
内存溢出!

应该是安装了西门子的博途这个屠夫!

把楼主直接屠了

网友C:
想追问楼主后来解决此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追问楼主后来解决此问题没?

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溢出!应该是安装了西门子的博途这个屠夫!把楼主直接屠了

合这是东东?

网友D:
rswho 是什么意思是连接软件吗?

网友E(2014-09-03):
引用 网友D:
rswho 是什么意思是连接软件吗?

是程序在线 选择模块站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