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H3 Y4 Y6脉冲输出完毕寄存器

楼主(2014-07-19):
Y4 Y6脉冲输出执行完毕寄存器,寄存器表是D1036和的1037。我怎么试都不工作

楼主:
请教各位:Y4 Y6脉冲输出执行完毕寄存器我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A:
D1036.1037是数据寄存器,根据你的描述,你需要的应该是一个脉冲输出完成的信号,应该是一个位。因为不知道你PLC是什么型号,所以请具体可查阅手册或加我QQ,254489112.

网友B:
台达编程手册: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elta_DVP_PLC-Program_O_SC_20130731.pdf

M1336:  EH2/SV/EH3/SV2 主机,Y0脉冲送出指示标志
M1337:  EH2/SV/EH3/SV2 主机,Y2脉冲送出指示标志
M1522:  EH2/SV/EH3/SV2 主机,Y4脉冲送出指示标志
M1523:  EH2/SV/EH3/SV2 主机,Y6脉冲送出指示标志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你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上面关于M的特殊继电器,然后利用脉冲输出结束标志,复位脉冲输出的条件信号。

同时要记着复位脉冲标志信号,因为脉冲输出完成后M1102是一直ON的。

网友D:
执行完成标志位

Y0  M1029

Y2  M1030

Y4  M1036

Y6  M1037

网友E(2014-09-11):
楼上说的很对,具体可以从手册上找

网友F:
Y4 Y5为一组  Y6 Y7为一组

网友G(2017-04-23):
留个记号,以后来学学习,这里是个好地方

网友H:
留个记号,以后来看看,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