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我是新人菜鸟 用PLC控制两气缸,有手动,寸动,自动三种模式

楼主(2014-07-19):
其中自动和寸动是可以转换的且状态不变,但自动转寸动动作停止,寸动转自动动作停止按启动 动作开始。
手动转到寸动机器在原点则成功,否则启动指示灯闪,每启动一次按顺序做一个动作。寸动转自动启动灯亮每启动一次按顺序做一个动作,寸动到手动则状态位复位动作停止。
手动:旋钮A 左A缸回,右A缸出。按钮B 按一次B缸出再按B缸回反复。
自动:按启动 B缸出停1SA缸出停1sA缸回停1sB缸回停1s黄灯亮等待启动,按启动循环。
其他按钮 启动,停止,急停,复位,报警停止取消蜂鸣。 A灯A出亮A回灭故障则闪 B同A

大神帮忙解答下寸动和手动的区别啊

求大神帮忙给出电路图啊。。!!!!!!!!

网友A:
寸动就是速度很慢,手动速度可调,手动有两种方式,瞬时点动定距移动。你把资料说详细点,可发我邮箱254489112@qq.com

网友B:
请问楼主寸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14-08-21):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寸动是什么意思?

寸动就是按一下走一步。。

网友D(2015-01-10):
寸动是单循环吧。。。。。。。。。。。。。。。。。。。。

网友E(2016-04-11):
那位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