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如何脉搏冲PLSY及DPLSR控制步进电机,求

楼主(2014-07-19):
各位大神,求信捷PLC XC2控制2相四线步进电机程序及接线图

我设计的程序步进电机不动

网友A:
要现成的程序啊?电机不动有以下几个原因:1.接线不正确;2,程序不符合逻辑; 3.指令应用不对,参数设置不正确。可以加我QQ,254489112@qq.com

网友B:
“双贱合璧”说的不错,的确是“贱客”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是我编的步进程序,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步进电机不动

网友C:
看看步进驱动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是我的邮箱1051377858@qq.com,请发几个信捷PLC XC2控制2相四线步进电机程序及接线图

网友:
程序格式是对的,但脉冲频率是300,脉总数是500,估计运行不到2秒,你看不到运转。况且还与驱动器的接线和参数设置有关系。

网友D:
接线不对也是不可能动的

网友E:
这里有个XC2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6126_1.shtml

楼主:
这个是驱动器的接线图

网友F:
我估计你接线有问题,把脉冲数放大一点,脉冲频率放低,看看PLC点有没有输出,有输出就看你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把你的接线图搞上来看看,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在那里

楼主:
各位大神贴一张图给我不就行了

网友G(2016-05-07):
是不是你的线没有接好啊,要接线图和程序一起发才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