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kw中频真空镀膜机改机

楼主(2014-07-19):
      2014-7-19应生产要求,今天对一台真空镀膜机进行2台120KW中频电源的改机,长话短说,一个字有点累,开干!

      准备好线耳,由于接线柱的孔比端子的大,只能加工

线耳加工

线耳加工

准备好电源线

准备好电源线  压线耳

准备好120KW中频电源2台

把原来电源柜上的电源拆下

水冷柜

把原来电源柜上的电源拆下

拆空的电源柜

把两台120KW中频电源推进电源柜接上冷却水管,电源输入线,电源输出负载线

把两台120KW中频电源推进电源柜接上冷却水管,电源输入线,电源输出负载线

确认接线正确,冷却水没有漏,等到真空炉体到达真空度,启动电源,开始试机

试机负载输出值 电流30.6A   电压459V

试机负载输出值 电流90.3A   电压611V

试机负载输出值 电流90.3A

当试机负载输出值 电流90.3A 时  输入电源的电流63.4A

当试机负载输出值 电流90.3A 时  两台120KW中频电源同时,设备总电流125A

       今日改机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4点完工,目前主要是试机阶段,等到调试OK,再接上电源的外控线 ,实现自动控制,走自动工艺。

网友A:
   这个  120KW 的 工作电流 才 63A ? 还有 这个电线 用多大的呀 ?

楼主:
        63A电流时还没有满负荷运行!电源输入线用50平方!输出线4条35平方!分别2条一组!电源开关160A

网友B(2014-09-04):
不是很懂, 还是学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