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二次线路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07-19):
下面这个是我们的高压柜,中间是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第2个图是断路器的控制回路插头,第3个图是许继微机保护,,现在断路器保养,为什么把断路器摇到柜门口,把二次回路插头拔了以后,我们的PT柜预告警铃会响,许继保护上会显示控制回路异常,,,因为我不熟悉,没人教我,害怕继续操作会有其他的什么影响,于是就吧插头插上,恢复原样了,,,请问各位专业人士,我要把断路器摇出柜子保养,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该如果处理呢,,或者哪位老师知道正确的顺序,指点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开好工作票,要求运行人员做好安措对断路器断电进行一系列刀闸操作,待断路器断电后由运行人员将断路器摇出开关柜。这时把二次回路插头拔了,二次电压失电,通常PT柜会发出“PT回路断线”警告,微机保护装置也会显示二次回路失压的红灯报警,一般复归一下按钮即可取消报警,待插头插上上电了,又恢复正常。

网友B:
 这么高端的高压柜,一般是供电局来处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开好工作票,要求运行人员做好安措对断路...

你好,,二次插头拔了,把PT柜复位以后,,继续操作,直到把断路器取出柜子,,这样操作真的没事,不会影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吗,,我刚来就给分到电房里,之前也没人管,什么都要自己摸索,工作不好干,,,要是搞出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端的高压柜,一般是供电局来处理的说

我们这是商用专变,供电可不管啊,,,

网友C:
按许继微机保护复归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你要开好工作票,要...

   首先我要申明的是断路器断电操作直到摇出柜门,都是检修人员无权操作的!必须是具备一定资质的运行人员做的,《安规》有严格规定!如果要把二次回路插头拔了,一定是要在断路器拖出至“检修位置”或“试验位置”后检修人员才可做的!你刚来不熟悉设备或回路,一定要有师傅带着做,因为极有可能将运行中设备的插头拔了引起保护跳闸,麻烦事就大了。不知你听明白我的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我明白的,谢谢你的指教,,我这里没师傅的,之前没人管着东西,,刚刚你说的两个位置我有点模糊,,实验位置是断路器摇至柜门的位置吧,其它的什么都不动,2次插头也不拔,此处可以空载分合断路器实验对吧,,,,检修位置是断路器已经拉出柜体的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可以这么说。断路器在试验位置,即便二次回路插头拔了,只要再插回去,就可做断路器控制回路试验。

网友D:
可能的话,可以请有资质的专门人员维护。

网友E:
我们自己维护也只是打扫一下灰尘。

网友F:
微机保护装置有分合闸回路断线告警功能,也有PT,CT断线告警功能,设计时应该是用上了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