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0L60MR通过文本显示器设置的数据停电后会清空,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4-07-20):
已知环境为:松下FP-X0L60MR    PLC控制器一个 已经安装电池,PCL系统寄存器设置图如下图:

文本显示器使用的是广州为炜尔WE320-A:

通过文本显示器设置的比例数值显示正常,但是停电后设置的参数会丢失,需要重新计算并且设置,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小弟在线等各位大神的解答

下边上传的是松下PCL上传的数据和文本显示器上传数据,以及数据软件,求大神分析并解答疑惑!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数据区对了没有什么特殊的。、电池的正负极对了?

网友B:
有程序上电复位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区对了没有什么特殊的。、电池的正负极对了?

 这个肯定没什么问题啊,电池有固定的插槽,应该反不了的。现在是plc上传的数据没有丢失,只是丢失的设置参数,大哥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上电复位数据吗

 这个附件我上传了,我不也清楚,大神下载下来分析一下!

网友C:
这个不需要特别设置,只要在范围内都可以。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D(2014-08-25):
好的东西大一起分享,为什么一定要回复。1111

网友E:
软件设置恢复系统默认参数。PLC有自带的数据断电保持功能。FPX0-L60的是从DT7900开始的

网友F(2014-10-20):
有可能是PLC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个电池后搞定了。不敢保证解决你的问题,但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H:
是哪里问题?坐等解答,楼主找出原因说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