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线电压的区别

楼主(2014-07-20):
电力系统中常用的A,B,C三相
相电压就是单项电压,即单项对地电压,民用一般是220V
线电压就是常说的相间电压,即每2相之间的电压,动力电一般是380V
在y型接法的变压器中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根号3倍,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在三角接法中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的根号3倍,
功率P=根号3*UI
中国线电压380V          相电压220V
我们平常说的电压220V,实际的线电压时380V,而日本的线电压时220V,相电压时110V
380伏特,称为线电压。
我国普遍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三根相线分别与地线之间标准电压为220伏特,称为相电压;相线与相线之间电压为380伏特,称为线电压。
两相电接在三相电动机上,正在工作的电动机仍然能继续工作,不在工作的电机不能启动,时间长电机要烧坏,原因如下。
三角形解法的三相电动机缺一相电后,电动机对外输出的功率三分二由一个绕组提供,另外两个绕组只提供三分之一的功率。提供三分之二功率的绕组负荷增加100%,而且工作电流不平衡,很容易烧坏。
Y型接法的电动机三相电动机缺一相电后,电动机对外输出的功率完全由两个绕组提供,另外一个绕组不工作。两个绕组负荷各增加50%,而且工作电流不平衡,很容易烧坏。
对单相电动机,接两个相线后由于电压高,肯定烧坏。

网友A:
   其实再简单点说,线电压就是相线之间电压,相电压就是相线与零线之间电压

网友B:
电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