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漏油的原因和治理方法

楼主(2014-07-20):
 密封材料长期使用后磨损过限、老化变质、变形失效;润滑油添加过多或油品不符;零部件结合表挠曲变形、壳体破损等都是导致工程机械漏油的原因,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讨下漏油的具体原因和如何去治理漏油的方法。   漏油的主要原因

  零部件产品的材质或工艺不佳,结构设计存在的问题;装配工艺不当,如配合表面不清洁,衬垫破损位移;紧固螺母的拧紧力不均匀或松旷脱落等导致机件工作失效;密封材料长期使用后磨损过限、老化变质、变形失效;润滑油添加过多或油品不符;零部件结合表挠曲变形、壳体破损,使润滑油渗出;通气塞、单向阀者塞后,由于箱壳内外气压差的作用,引起密封薄弱处漏油。

  治理漏油的主要方法

  1、正确安装衬垫。零部件之间的衬垫起着防漏密封的功能,若在材料、制作质量及安装上不符合技术规范,可造成漏油。

  2、正确紧固螺母。过松会造成压不紧衬垫而渗漏,过紧又会使螺孔周围金属凸起,或将丝扣拧滑而引起漏油。

  7、避免轮毂甩油。台轮毂轴承及腔内润滑油脂过多,或其油封装配不良及老化失效,以及因制动频繁引起的轮毂温度过高、车轴螺母松动等,都会引起轮毂甩油。因此,应按工艺操作规范进行装配。

  4、及时更换磨损件。零部件(如活塞与气缸)使用过久会产生磨损过限,导致燃烧室内高压气体窜入曲轴箱,迫使机油外漏。

  5、避免单向阀、通气阀堵死。如果单向阀、通气阀堵死。会引起箱壳内温度升高,油气充满整个空间,使箱壳内压力升高,并增加了活塞的运动阻力,使油耗增加,同时由于箱壳内外气压差的作用,往往会引起密封薄弱处漏油。

  6、保证各类油管接头的密封。工程机械用的连管螺母因经常拆装,容易因滑丝断扣而松脱,如两接头喇叭口精度差、两锥面中心线不重合或锥度不同都会引起漏油。可用研磨法修复其锥面密封,使螺母压紧而可靠密封。

  3、及时更换失效油封。工程机械上很多部位油封会因安装不当,造成轴颈与油封刃口不同心而甩油。有些油封使用过久后会因橡胶老化而失去弹性。

网友A:
坚持不懈的学习知识!!

网友B:
恩,有用,谢谢了,最好有各种油封的使用寿命,呵呵

网友A:
工程机械的油封应该经常更换,周期一般连续工作1000小时就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