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ARM9通过串口控制B2驱动器

楼主(2014-07-20):
我自己做了一根线,是rs232串口转驱动1394的,使用ASCII码控制的,可是就是无法启动电机,命令写不进去。

网友A:
全新国内著名厂家高端矢量变频技术,伺服驱动器软件

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
可按照客户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根据客户的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1矢量3变频8技2术3来1电3咨7询4伺服6转让4
变频器\技术转让\源码\
秋秋: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网友B:
 这么强大的问题,自己都做通讯线啦,期待上图

网友C:
显得具体接法有没有问题,,232-1394只能用台达的软件调试伺服

楼主:
因为我要用ARM9控制驱动,厂家没有线,我只能自己做了。个简单啊。买根1395的火线,减掉一半,用三根子线就行了,用三根杜邦线接GND RX 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