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S-11KW问题

楼主(2014-07-20):
富士G1S-11KW机器通电显示正常,dc-530v,都是继电器没有吸和,一运行就显示一台横线,请问具体是哪里问题?cpu板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有些插头松了,紧固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是上电面板就显示一条横杠还是运行显示横杠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操作面板!看能否解决???

楼主:
一运行就显示一条横杠

网友C(2014-09-21):
查一下风扇是否损坏,风扇电源坏

网友D(2014-12-18):
看看变频器监视到的电压检测是多少?

网友E(2015-01-17):
我能修,加QQ2357798。电压检测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