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eview与三菱Q通信,有哪位有经验啊?

楼主(2014-07-20):
最近在带学生做个项目,用fameview给三菱Q做组态。通信什么的都连起来了。X\Y这些都能读。

但是遇到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特来求助!

1、特殊用继电器 SM 在fameview里的地址是什么?

2、数据寄存器D 在进行读取后做显示的时候这个变量怎么选?

多谢多谢!!

网友A:
艾默生变频器技术方案

EV5000系列艾默生变频器是新一代一体化传动解决方案平台产品。
采用智能可扩展模块化设计,支持多种通讯卡,扩展卡,脉冲反馈卡等;
具备伺服控制 功能,实现精确定位和位置同步;
采用内嵌式PLC,支持行业功能自订制;
采用全新结构设计,支持透壁安装,操作安全方便。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等负载。
通用矢量控制变频器EV5000操作简单易于应用,具有出色矢量控制性能。可以实现无PG、有PG磁通矢量控制,内置多种客户化功能,如摆频功能,抱闸功能、负载平衡等,无PG模式下可以实现速度、转矩控制。简捷的参数设置大大提高客户使用效率,高性价比易于维护,磁通矢量控制具有较高的动态响应和稳态性能。在起重机械、纺织、机床与包装机械等诸多领域拥有卓越表现。
   EV5000新品具有更高的体系可靠性和稳定性,调配最优化的软件算法,使用户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结电机参数的丈量,合格证体系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的精准,满意更高端机械化设备的需要。另外,艾默生EV5000还可通过添加一个有源能源回馈模块运用于提升行业。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