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电机如何实松下A5伺服电机如何实现寻零功能现寻零功能

楼主(2014-07-20):
松下A5伺服电机如何实现寻零功能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和松下A5系列的伺服驱动器 但是在伺服驱动器的输入输出口X4中没有找到原点出发信号 没有这个信号伺服怎么呢知道到原点了开始发Z脉冲了?

网友A:
原点是接PLC等控制器的,控制器在控制伺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是接PLC等控制器的,控制器在控制伺服工作

那伺服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回原点啊?PLC按下回零按钮后plc中执行ZRN指令开始回零,然后碰到零点限位,开始减速,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下一不怎么动作啦 伺服什么时候需要检测z脉冲信号,然后停止啊  这个出发信号是什么?

网友B:
回原点方法

利用PLC的脉冲来做,

DZRN K10000 K500 X4 Y0,马达碰到原点信号X4(X4由OFF到NO),速度有10000减到500,当X4由ON变OFF时,马达停止。

实际上马达的动作全靠PLC的脉冲来控制的。

DZRN的功能就是碰到原点位置信号X4回原点,X4输入点ON时候,减速,ON到OFF一瞬间停止。

台达PLC的Y0脉冲原点信号只能X4,这就是台达PLC的局限性。如果能用辅助继电器做原点信号,就可以把Z相信号和X4信号配合起来,当离开原点后检测到第一个Z相脉冲信号,马达停止。可惜台达PLC这条指令只能用X4,输入其他信号,会显示错误。

松下伺服的定位模式没有内部寄存器控制功能,也没有原点复归功能,这也是局限性。

如果一定要用Z相脉冲,可以用PLSA变速脉冲指令来做定位,思路是把Z相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点,马达碰到原点减速,离开原点后检测到第一个Z相脉冲停止。不过比较麻烦。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