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驱动无法调速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7-20):
   电工培训 学校实验的 514C 直流控制器,今天接好线后无法控制其速度,启动停车都很正常,也没有任何的故障报警显示,会是什么可能原因?

   再来个 外接线的图片:

   老师说有可能是 哪个 开关 或是 可调电阻有问题,可是拆开测量 ,可调电阻全是好的,于是更换了几个新的可调电阻,上电故障还是一样,启动后 速度 在 1500 转不下降,给定电压调大调小都没有变化,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A:
  坏了修去吧 1

网友B:
测一下是否晶闸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