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我又来求助了~~欧姆龙CP1H的cpu的输入输出端口的电源由外部供应的接线

楼主(2014-07-20):
这个CPU是交流供电的,我新人会接,求大神不吝指点~~~~~

网友A:
告诉我PLC的详细型号!我告诉你!

楼主:
CP1H-X40DR-A型号的,我为什么输入的最左边那个com端接0v,最左边输出的com接+24v呢,求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PLC的详细型号!我告诉你!

CP1H-X40DR-A型号的,我为什么输入的最左边那个com端接0v,最左边输出的com接+24v呢,求解释一下

网友B:
因为你的PLC是源型输入和源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PLC是源型输入和源型输出。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PLC是源型输入和源型输出。

大神,我又有疑问了,我用是CP1H系类X40DR-Ax型号d的cpu,为什么输入com端接24v

输出com端接0v和输入com端接0v输出com端接24v都可以呢???想了很久都不明白。。。

网友C(2014-08-22):
你的PLC的CPU为基本型(X型),X型PLC输入com可以接24v也可以接0v,只要你能形成回路。根据你提供的型号,你的PLC输出类别为继电器输出(R),继电器输出的com点可以接正极也可以接负极,只要求每一个通道一致且能行程回路就行。但是你的型号里的-A不是指交流电源的吗,为什么你节的是24V呢?

网友D(2017-03-31):
我用是CP1H系类X40DR-A,为什么自己的PC通过USB连接到CPU后,连接不成功,无法下装写好的程序!请问连接不上是因为要下载什么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