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常开接近开关的使用

楼主(2014-07-21):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要用接近开关来做限位控制机械机构,接近开关为三线制NPN(常开),我现在不清楚的地方为棕色接24正,蓝接负,黑色是接PLC的输入端呢还是输出端呢,那如果这样子,程序应当怎么写,比如

那如果是这样子,接近开关又是如何实现,还有,如上面程序,X1为常闭接近开关,当X1由ON-OFF的过程中,驱动Y0断开,这个时候,接近开关是通过哪种路径来实现限位控制的,

网友A:
传感器肯定接输入端啦

网友B:
NPN是低电平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B:
接近开关接PLC的输入端,输入端的公共端接+24V。NPN是低电平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好,2楼和3楼都说了,“NPN是低电平输出,低电平有效”,这点很重要,跟你的PLC接线有关。

网友D(2014-10-17):
一般首先是源型PLC,接近开关黑线接输入端  其次DI的公共COM端接24V,

网友E:
5楼回答我认为是误解,首先PnP型传感器接源型,NPN型接漏型,而漏型接近开关的Com端应该接24V正。源型接24负的M端。一般在接近开关线路中棕线为电源正线,蓝为负线,黑为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