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故障检查

楼主(2014-07-21):
对电动机的故障处理,各种资料介绍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些是从原理分析,有些是经验谈。笔者通过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作如下具体分析。

   一、电动机不能起动

   1.电动机不转也没有声音。原因是电动机电源或绕组有两相或三相断路。首先检查是否有电源电压。如三相均无电压,说明故障在电路;若三相电压平衡,故障在电动机本身。这时可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电阻,找出断相的绕组。

   2.电动机不转,但有“嗡嗡”的响声。测量电动机接线柱,如三相电压平衡且为额定值可判为严重过载。

   检查的步骤是,首先去掉负载,若电动机的转速与声音正常,可以判定过载或负载机械部分有故障。若仍然不转,可用手转动一下电动机轴,如果很紧或转不动,则测三相电流,如三相电流平衡,但比额定值大则有可能是电动机的机械部分被卡住、电动机缺油、轴承锈死或损坏严重、端盖或油盖装得太斜、转子和内膛相碰(也叫扫膛)。若用手转动电动机轴到某一角度感到比较吃力或听到周期性的“嚓嚓”声,可判断为扫膛。其原因有:(1)轴承内外圈之间间隙太大,需更换轴承;(2)轴承室(轴承孔)过大,长期磨损造成内孔直径过大。应急措施是电镀一层金属或加套,也可在轴承室内壁上冲些小点;(3)轴弯曲、端盖止口磨损。

   3.电动机转速慢且伴有“嗡嗡”声,轴振动。如测得一相电流为零,另两相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说明是两相运转。其原因是电路或电源一相断路或电动机绕组一相断路。

   小型电动机一相断路时可用兆欧表和万用表或校灯检查。检查星形或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时,必须把三相绕组的接头拆开,分别测量每相是否断路。中等容量的电动机其绕组大多采用多根导线并绕多支路并联,如果断掉若干根或断开一条并联支路检查则比较复杂。常采用三相电流平衡法和电阻法,一般三相电流(或电阻)值相差大于5%以上时,电流小(或电阻较大)的一相为断路相。

   实践证明,电动机断路故障多发生在绕组的端部、接头处或引线处等部位。

   二、启动时熔断器熔断或热继电器断开

   1. 故障检查步骤。检查熔丝容量是否合适,如太小可换装合适后再试。如熔丝继续熔断,检查传动皮带是否太紧或所带负载是否过大,电路中有无短路处,以及电动机本身是否短路或接地。

   2. 接地故障检查方法。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当绝缘电阻低于0.2MΩ时,说明绕组严重受潮,应进行烘干处理。如电阻为零或校验灯接近正常亮度说明该相已接地。绕组接地一般发生在电动机出线处、电源线的进线孔或绕组伸出槽口处。对于后一种情况,如发现接地故障并不严重,可将竹片或绝缘纸片插人定子铁心与绕组之间。确认不存在接地,方可包扎、涂绝缘漆烘干,检查合格后继续使用。

   3. 绕组短路故障的检查方法。利用兆欧表或万用表在分开连接线处,测量任意两相间的绝缘电阻。如在0.2Mf以下甚至接近于零,说明是相间短路。分别测量三个绕组的电流,电流大的相为短路相,也可用短路探测器检查绕组相间及匝间短路。

   4. 定子绕组头尾的判断方法。在修理和检查电动机时,将出线头拆开忘记作标号或原标号丢失时需重新判断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头尾。一般可用切割剩磁检查法、感应检查法、二极管指示法和变换线头直接验证法。前几种方法都需要一定的仪器仪表,并且测量者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变换线头直接验证法则较简单,且安全、可靠、直观。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出哪两个线头是一相,然后任意标明定子绕组的头尾。按所标记号的三个头(或三个尾)分别接在电路上,把剩下的三个尾(或三个头)接在一起。使电动机在空载状态下起动。如果起动很慢且噪声很大,说明有一相绕组的头尾接反。此时应立刻断电,把其中一相的接头位置对调,再接通电源。如依然如故,说明倒换的这相没有接反。把这一相的头尾重新倒过来,按同样方法依次对调其它两相,直到电动机起动声音正常为止。这种方法简单,但只宜在允许直接起动的中小型电动机上使用。容量较大不允许直接起动的电动机不可采用此法。

   三、起动后低于额定转速

   电动机起动后有“嗡嗡”声并有振动,应检查定子绕组是否一相断路。三相电流平衡,有“嗡嗡”声但不振动,应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太低。

   空载时电动机转速正常,加载后转速降低。首先使电动机空载起动,如转速正常,可加轻载;如转速低下来,说明负载机械部分有卡住现象;若机械没有故障转速未见降低,可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运转;如电动机转速下降,且出力不足,则证明电动机有故障。一般原因是误将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成星形或鼠笼转子断条。

   四、电动机振动

   将电动机和机械传动部分脱开,再起动电动机。如振动消除,说明是机械故障,否则是电动机故障。振动产生的原因有机座不牢、电动机与被驱动的机械部分不同心、转子不平衡、轴弯曲、皮带轮轴偏心、鼠笼多处断条、轴承损坏、电磁系统不平衡、电动机扫膛。

   五、电动机运转时有噪声,故障发生在电动机的机械部分和电磁部分

   区分的方法是,先运行电动机,仔细听运转时的声音,然后停电。若不正常声音消失,说明系电动机电磁部分故障,否则是机械故障。

   1.机械噪声。(1)轴承发出的噪声。可能是轴承钢珠破碎,润滑油太少。检查方法是,用螺丝刀头部顶在轴承盖的外面,耳朵附在柄部,可近到“咕噜咕噜”的声音(用合适的空心管最好,听出的声音极清楚),说明系轴承故障;(2)空气摩擦产生的噪声很均匀,不强烈,是正常现象;(3)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为“嚓嚓”声。新修复的电动机运行时,如发现噪声,可检查电动机电流是否平衡,转动是否灵活,是否达到额定转速。若无以上问题,可能是定子槽内绝缘纸或竹楔突出槽口外,致使转子与某处摩擦。其声音既尖又高。

   2.电磁噪声。转子和定子配合不好(一般发生在新电动机,或同型号电动机互换转子时产生)。正常情况下,定子长度应比转子长度略长一点,噪声为低沉的嗡声(或称空声)。

   3.转子轴向移位。造成电磁噪声而且空载电流增大,电动机电磁性能降低。

   产生原因为定子、转子槽数配合不当(常发生在新电动机中);误装了其他电动机的转子(或应急对换),定、转子间隙不均匀;定、转子不圆,轴有轻微弯曲;电动机绕组缺相,匝间短路,相间短路;过载运行都能引起电磁噪声。

   六、电动机温升过高或绕组烧毁

   1.正反转次数过于频繁,电动机经常工作在起动状态下。

   2.被驱动的机械卡住、周围环境温度过高(超过40度以上)、皮带过紧、电磁部分故障、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电动机气隙不均匀、铁心通风孔堵塞及风扇叶损坏等。

网友A:
 电动机常识

一.电动机的温度

           电动机温度是指电动机各部分实际发热温度,它对电动机的绝缘材影响很大,温度过高会使绝缘老化缩短电动机寿命,甚至导致绝缘破坏.为使绝缘不致老化和破坏,对电动机绕组等各部分温度作了一不定期的限制,这个温度限制就是电动机的允许温度.
           电动机的各部温度的高低还与外界条件有关,温升就是电动机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出的数值.
           θ=T2-T1
           式中 θ-------温升
           T1-------实际冷却状态下的绕组温度(即环境温度,室温不允许超过40℃);
           T2-------发热状态下绕组温度

           二.怎样正确选择电动机?

              1. 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动机.要求电源电压与电动机额定电压相符.
             2. 根据安装地点和工作环境选择不同型式的电动机.
             3. 根据容量、效率、功率因数、转数选择电动机.如果容量选择过小,就会发生长期过载现象,影响电动机寿命甚至烧毁.
             如果容量选择过大,电动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充分利用,功率因数也不高.因为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是随着负载变化的.
             4. 电动机在恒定负载运行下,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P1
                          P=????
                            η1η
             式中:
                P-----电动机的功率(KW);
                P1----生产机械功率(KW);
                η1----生产机械本身效率;
                η ----电动机效率.
             上式计算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规格相同,所以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1)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三.电动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方法

           一般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o ―头叫做首瑞,而另一头叫做
           末端,第一相绕组的首端用D1表示,末端用D4表示;第二相绕组的首端和
           末端分别用D2和D5表示;第三相绕组的首端和末端分别用D3和D6表示。
           这六个引出线头引入接线盒的接线柱上,接线方法如图所示

           四.大、中、小型电动机怎样区分?

           大、中、小型电动机主要区别,一般以电机轴中心高度和电机定子铁心外径等尺寸而定,见表。
                 表-大、中、小型电动机的区别
           名 称 电动机轴中心高度H/mm 电动机定子铁心外径D/mm 电动机的机座号
           大型电动机
           中型电动机
           小型电动机
           微型电动机 >630
           355-630
           89-315
           <71 >1000
           500-1000
           100-500
           <100   16号以上者
           11-16号
           10号以下者

           注:三相交流微型电动机主要用于小型机床、医疗器械等设备上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