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机级数的好方法

楼主(2014-07-21):
用指针式万用表打到毫伏档,毫安也可以,用手转动电机转子一周,指针摆一次为二级,两次就四级了同理三次为六级

网友A:
嗯,不错,确实好方法。

网友:
方法巧妙,回去试试。

网友B:
要不回去试试哦

网友C:
这样也行 有机会了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D:
好办法!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E:
这样没试过,回去试试

网友F:
今天没白来,我经常要打开端盖 去看看那些旧电机.马上去试试.

网友G(2014-08-24):
这个没有试过,可以试一试。

网友H(2015-01-23):
真麻烦!看额定转速就出来了P=60f/n!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今天没白来,我经常要打开端盖 去看看那些旧电机.马上去试试.

网友J:
看看标牌不就行了????

网友K:
铭牌如果丢了,这个可行。

网友L:
利用剩磁,没有试验过。

网友M:
确实是啊,挺好的判断方法

网友N:
用手转动转子的转速不好控制吧?转一周怎样定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