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安装、调试记录之6常用工具

楼主(2014-07-21):
导电膏的技术性能编辑电气连接导体接触面和触头接触面,不管加工如何光洁,从细微结构来看,都是凹凸不平的,实际有效接触面只占整个接触面的一小部分,各种金属在空气中还会生成一层氧化层,使有效接触面积更小。导电膏中的锌、镍、铬等细粒填充在接触面的缝隙中,等同于增大了导电接触面,金属细粒在压缩力或螺栓紧固力作用下,能破碎接触面上金属氧化层,使接触电阻下降,相应接头温升也降低,使接头寿命延长。对于不同材质的接头特别是铜-铝接头,由于锌元素的中间介入,使铜铝两者电位差缩小,可减缓铜铝电化腐蚀。所以,承载负荷电流的电力接头,涂敷导电膏,对于降低接触电阻,抗氧化,防腐蚀,延长使用寿命,节省有功电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可用来取代传统的搪锡、镀银等工艺,很有推广使用价值。

导电膏的正确使用编辑首先用细锉锉去接触面的毛刺,并用砂纸将接触面研磨平整,然后用去油剂除去表面上 的油污,用细钢丝刷除去表面氧化膜,再用干净的棉纱蘸酒精将接触面擦拭干净,等表面干燥以后,先预涂0.05~0.1mm厚的导电膏,将导电膏抹平,刚能覆盖接触面为宜,并用铜丝刷轻轻擦拭,然后除去膜层,擦拭表面、重新涂敷0.2mm厚的导电膏,最后将接触面叠合,用螺栓紧固即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践和摸索,接触面必须先认真处理,再涂敷导电膏,这样做的接头较成功,实际运行中效果很好。值得注意的是,导电膏并非良导体,它在接触面上的导电性是借“隧道效应”实现的,所以导电膏在接触面不可涂得太厚,否则会大大影响效果。

在用电过程中,人们虽注意到电源线材料截面积的大小对电气的安全使用有影响,但往往对接头使用绝缘胶带不够重视。电源线路敷设越来越复杂,走木地板下、墙中、隔板中及潮湿的地下或水中的均有。如果绝缘胶带使用不当,将会发生漏电,危及人身安全。所以我们要正确使用绝缘胶带,电源线接头分“+”字接法、“-”字接法、“T”字接法等。接头应缠牢,光滑无毛刺,否则,在线头断开前,应先用钢丝钳轻压一下,再绕至压口处,然后左右摆,线头就会很服帖地在接头处断开。如果接头在干燥处,应先用绝缘黑胶布缠2层,再缠塑料胶带2层,再用绝缘自粘带拉长200%左右,缠2~3层,最后缠2层塑料胶带。

网友A:
没用过导电膏。

网友B(2014-10-30):
不错的工具,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