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设备调试!

楼主(2014-07-21):
一次难忘的设备调试!2014-07-10

          2012年春季,那是一次真正名义上的自己独立去安装调试一台设备,有一台PLC,20只变频器,一块触摸屏组成的控制系统,图纸是用的以前设备的图纸来套套的,无非就是多几只少几只电机的问题,多些PLC点数,没什么太多内容,但是程序上变化比较大,十几只电机同步控制用模拟量给定来实现(电压给定,不是4-20ma给定,也不是总线给定),与之前的程序控制方式不太一样,差别较大,去现场之前,没见过机器装起来后什么样子,对机器没有大多的概念,还好去本地的客户那里看过一次设备,才知道,哦这设备原来是这么工作的啊?    有底之后,就赶到现场,经过近2个礼拜的设备安装接线,终于迎来了设备上电调试的阶段,(这里还闹了个误会,客户问什么时候能装好,我想装好就是上电调试前喽,就估计了一个上电调试的日子,但实际客户问的意思因该是什么时候能试车生产,我机器上电调试不等于机器就完全正常直接可以试生产啊,导致客户行程安排失误!)  这里调试就用掉了3天时间(机械上还调了4天),接线接错了短路,电线破皮损坏,各种小故障都一一解决了,唯独一个故障没能解决,就是一个大的滚筒,直径有2米8的样子,启动好了没问题,需要停止的时候,给停止信号后,但是滚筒却始终停不下来,电机被滚筒的大惯性带动着转动,根本停不下来,制动电阻也比较热,其它的各个滚筒直径都比较小都在0.5米左右,启停都没问题。       因为以前项目里也有种大滚筒,也是使用同样功率的变频器来驱动,都没问题,我就试图通过变频器参数来查找问题,延长减速时间等各种尝试,但是毫无效果,停机一次  几乎要用掉2个多小时,这1天总共才几小时呢?后来报告老板,老板让调试维修变频器的工程师给予支持,在调整个别参数无果后,最后让我看下变频器的电机控制原理参数,我汇报过去是V V C+模式 默认的,我们的工程师让我修改成U/F模式,结果问题就解决了,滚筒几乎在1分钟之内就停止下来了,我比较了一下 这2种电机控制原理 V V C+模式  包括滑差补偿和负载补偿,  U/F控制参数注解 不包括滑差补偿和负载补偿,就这区别问题就解决了    感悟还是知识浅薄,感觉调试变频器,比起PLC调试难度还要高,变频器使用基本能使其有输出转起来,但是要转的好,转的恰到好处,转在变频器最优状态,难度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A:
支持一个,多好的调试经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多好的调试经验啊

网友C:
   这个大滚轮没有机械制动 ????

网友D(2017-01-12):
一般的变频器停机也不会到2个小时这么夸张吧,只要不是要求很严格的停机一般我们都用自由停机模式就好了

网友E(2017-02-14):
很具体的调试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F(2018-01-21):
其实现在还是不太懂制动电阻怎么用,每次我摸上去都感觉是凉凉的.

网友G(2021-04-06):
我汇报过去是V V C+模式 默认的,我们的工程师让我修改成U/F模式,结果问题就解决了,滚筒几乎在1分钟之内就停止下来了,我比较了一下 这2种电机控制原理 V V C+模式  包括滑差补偿和负载补偿,  U/F控制参数注解 不包括滑差补偿和负载补偿

网友H(2026-02-25):
好就是还是不太懂

网友I:
在调试中不断成长,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