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奇怪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4-07-21):
一套安川伺服,放了好几年了,备用的,这几天要用,接好试机一切正常,参数在以前就设置好了,大概过了不到一分钟,伺服电机的声音有些不正常,接着电机跳了几下,伺服驱动器报警,A84,编码器故障,拆开编码器盖,里面有一些水汽,用电吹风吹一下又正常了,装好又不正常,反复几次发现,每次停电在20左右秒再启动就没有问题,如果时间一长就报警,但是通电20秒再停电再启动又正常,如果不停电可以1天都正常,请问一下这是个什么原因,这样可以长期使用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A.84为编码器数据警报,其造成的原因是编码器因干扰而产生误动作或编码器故障,

      若频繁发生该警报时建议更换伺服电机。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楼上安川客服,我司是安川伺服用户,但是好像不是直接跟安川授权代理商采购的,我现在有些技术问题想去安川公司请教,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安川客服,我司是安川伺服用户,但是好像不是直接跟安...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有技术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与我司客户咨询中心进行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安川伺服服务很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川伺服服务很好啊

您好, 我们是安川的大经销商,有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 0371-63577686,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