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 高效预防触电

楼主(2014-07-21):
防护 直接触电

因直接触电的危害大,引起的后果也严重,所以要选用灵敏度较高的漏电断路器,对电动工具、移动式电气设备和临时线路,应在回路中安装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在0.1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住宅,最好安装在进户电能表后。

如果一旦触电容易引起二次伤害(比如高空作业),应在回路中安装动作电流为15mA,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对于医院中的电气医疗设备,应安装动作电流为6mA,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

防护 间接触电

不同场所的间接接触触电,能对人身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不同场所应安装不同的漏电断路器。对容易触电的危害性较大的场所,要求用灵敏度比较高的漏电断路器。

在潮湿场所比在干燥场所触电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一般应安装动作电流为15-30mA,动作时间在0.1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

对于水中的电器设备,应安装动作.电流为6- l0mA,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

对于操作人员必须站在金属物体上或金属容器内的电气设备,只要电压高于24V,就应安装动作电流为15mA以下,动作时间在US之内的漏电断路器。

对电压为220V或380V的固定电气设备,当外壳接地电阻在500fZ以下时,单机可安装动作电流为30mA,动作时间在0.19之内的漏电断路器。

对额定电流在100A以上的大型电气设备或带有多台用电设备的供电回路,可安装动作电流为50--100mA的漏电断路器,对用电设备的接地电阻在1000以下时,可安装动作电流为200-500mA的漏电断路器。

工品汇:有售漏电断路器,购买请登录官网购买...

网友A:
如今家庭中各种电器多了起来,人们的用电也在不断的增多,那么就需要对家用的电路进行保护以保证用电安全,那么如何选择家用漏电断路器
首先要合理选择漏电动作电流及动作时间,漏电断路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主要有5、10、20、30、50、75、100、300毫安等几种,家用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一般选用30毫安及以下额定动作电流。特别潮湿区域,如浴室、卫生间等最好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10毫安的漏电断路器。
其次是选择合适的额定电流,发现目前市场上适合家庭生活用电的单相漏电断路器,从保护功能来说,大致有漏电保护专用、漏电保护和过电流保护兼用及漏电、过电流、短路保护兼用三种产品。
最后是额定电压、频率、极数的选择,漏电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有交流220伏和交流380伏两种,家庭生活用电常用单相,故建议应选用额定电压为交流220V/50Hz的产品。漏电断路器有2极、3极、4极三种,家庭生活用电应选2极的漏电断路器。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