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计数器的例题怎么理解

楼主(2014-07-21):
按照例子编写的程序,I0.1启动,I0.2停止,I0.0是计数器输入端,那么模拟的时候怎么理解,是I0.0正跳变一次,高速计数器计数一次,问题又来了,怎么给I0.0跳变呢,程序里根本没涉及到I0.0

网友A:
一个上升沿计数一次吧

网友B:
   I0.0 为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脉冲输入口,它接受的是外部输入来的脉冲信号(即与程序无关),程序执行网络1使高速计数器初始化后,其 I0.0 就变为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脉冲输入口,而它输入的外脉冲信号的0、1变化,自动会使高速计数器计数(即使HC0值增加)的,故程序里根本没涉及到I0.0

网友C:
怎么还搞上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0.0 为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脉冲输入口,它接受的...

 跪求,那怎么给输入I0.0一个变化呢,目前,有cpu224cn,想模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搞上中断了

 如果采用,外部输入,外部复位,即HSC1的模式5,是不是就不需要中断

网友B:
回4楼:你可以自制一个自激振荡器与PLC的I0.0口连接,见下图:

用一只12V小型直流继电器和一只电阻及一个电容器,按上图连接组成频率为几赫兹的振荡器,其R1值=继电器的线圈电阻,用J0的常开触点的一端接+24V,另一端接PLC的 I0.0口。

       合上开关K,J0继电器将开始不停地通断、通断的动作,其I0.0 端将输入几赫兹的24V脉冲信号,监视HC0值将会看到它将以振荡频率的速度不断的+1增长。

       也可用一块集成块(40496反相器)与电阻、电容、晶体管等件组成f=1KHz的脉冲振荡器与I0.0口连接,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4楼:你可以自制一个自激振荡器与PLC的I0.0口连...

谢谢楼主细心解答,再追问下,就是说这个脉冲来自外部,我一度以为强制I0.0置1,置0就可以造成脉冲,感谢楼主及时拉了我一把

网友D:
I0.0与I0.1就是高速脉冲输入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I0.0与I0.1就是高速脉冲输入端呀

 知道了,那外部计数和内部计数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E:
西门子高速计数器,可以如此理解:

1、先写计数的规则(一般用SM0.1或者其他上升沿指令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1)将从SM37.0--SM37.7的8位控制位对应的二进制转换成16进制的数写到SMB37这个字节中(这8位控制的是HSC0)

(2)HDEF指令是为HSC0选择工作模式,上程序的MODE处写的是0,即选择了HSC0通道、0模式,而该通道该模式对应的就是从I0.0输入脉冲,

(3)如果第一步允许更新当前值,写入32位当前值,HSC0对应的当前值地址为SMD38,HSC1对应的当前值地址为SMD48......

(4)如果第一步允许更新预设值,写入32位预设值,HSC0对应的预设值地址为SMD42,HSC1对应的预设值地址为SMD52......

(5)若需要则加入中断程序CV=PV

(6)若加入中断程序则启用中断ENI

(7)调用HSC指令

若果需要模拟,则将I0.0直接接个自复位按钮就可看见效果。若条件允许可以用另一个PLC做PLS指令脉冲输出,接入I0.0   通过改变I0.0的周期可以清晰看见高速计数状态。

内部计数就是针对PLS脉冲输出了多少脉冲。用内部高速计数。

网友F:
接个编码器什么的,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G(2017-09-07):
引用 网友B:
回4楼:你可以自制一个自激振荡器与PLC的I0.0口连...

你好问下,你上面的电路和直接拿跟短线吧24V引到I0.0不是一样的么。有点困惑

网友H:
查手册看sm37    sm38代表含义   高速计数还需要中断指令

网友I(2018-09-19):
所谓的高速计数器,就是速度比较快的计数, 它在程序里面配置了就可以了, 如果在程序里面用I0.0来识别的话,速度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