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架式加固计算机

楼主(2014-07-21):
上架式计算机可以安装在标准的机柜上,其宽度为标准的19英寸,高度一般有1U(44mm)、2U(88mm)、4U(176mm)等,如下是B+F上架式加固计算机:B+F 4U上架式加固计算机产品特点:

整机采用Intel酷睿双核低功耗CPU

ATX架构主板,支持多个PCI-E、PCI扩展;

配置1个宽温笔记本硬盘,1个3.5吋硬盘位和一个460W宽温电源。

扩展卡加固安装;

I/O接口航空插头引出。

宽温、抗振、EMC性能优异,其环境性能满足GJB 322A车载加固型要求,EMC性能符合GJB 151A陆军地面设备相关要求。

可陆军车载,空军地面应用,可用作音/视频数据处理、测控、通信与指挥等。

技术规格:

处理器: T7500 2.2GH,最高支持2.4GHz

内存: 板载2GB DDRⅡ667MHz,SO-DIOMM扩展到4GB

存储体: SATAⅡ 80G宽温笔记本硬盘1个(1个3.5吋SATAⅡ硬盘可选)

I/O接口:后面板:VGA、PS/2、2个USB2.0、2个串口、2个1000Mbps网口、

Mic-in、SPK-out、并口;前面板2个USB2.0

扩展槽: 1个PCI-E*16,2个PCI-E*1,4个PCI

电源: 400W 以上工业级ATX电源

外形尺寸: 482mm(宽)×177mm(高)×480mm(深)

工作温度: -15℃~55℃(-25℃~65℃可选) 贮存温度: -40℃~65℃

湿热贮存: 40℃,95%RH

抗振动: 符合GJB 322A加固型(全加固型可选)

抗冲击: 符合GJB 322A加固型(全加固型可选)

EMC性能: 符合GJB 151A相关要求,

可靠性: MTBF≥10000h

维修性: MTTR≤0.5h

网友A(2017-10-26):
. 公司及产品定位
 -Renice是自主品牌主要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固态硬盘为主从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工业和军工领域公司倡导以质量为核心,100%使用原装正品flash,严格监督生产流程以及QC管控。
 -产品应用领域军工航天航海视频监控交通运输金融设备工控嵌入式检测仪等要求高端的行业
技术研发 :
-12成功研发Renice主控SATA2USB3.0):
1)成为大陆为数不多的拥有主控技术兼成品固态硬盘销售的生产厂家
2)满足不同应用领域在断电保护加密支持写入保护安全删除以及长期供应等需求提供可靠的保证无论是高宽带要求的数据采集还是高IOPS的在线应用或者极端高温或低温等恶劣环境下的应用均可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13年成功研发项目均为新款):2.5寸原生IDE(安全删除功能);1.8寸原生ZIF;2.5SATA3(掉电保护用于企业服务器等高IOPS的用户);CF高稳定性适用于航海等高端领域中
 .业务范围:
1)Renice主控兼主控技术
2)固态硬盘2.5"/1.8" SATA SSD, 2.5"/1.8" PATA SSD, mSATA, Halfslim, CF,CFAST,USB3.0 SSD,转接卡等
.产品特性
高强度抗压防震防潮防尘低耗电
耐高低温( -40 ~+85);
特殊功能如断电保护安全删除写入保护等
Renice主控功能如:AES256加密技术安全删除断电保护, 数据备份宽温等
.QC和售后服务
-QC:拥有专业的生产检测部门产品出货前必须经过以下测试
  老化测试震动测试高低温测试读写性能测试文件对比测试坏块扫描通断电测试格式化外观检测
-售后服务产品出现情况售后工程师在24H内给相应解决方案

如果有合适的项目欢迎您来电咨询感谢您的时间期待进一步和您沟通谢谢查阅

深圳市领存技术有限公司 / SSD工业军工固态硬盘
邮箱:dpf@storlead.com
手机:13632844778   /   电话:0755-83258725
网址: www.storlead.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B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