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1):
一直是锁定的,PTO用不了,卸载重装了还是这样子

网友A:
图片不太清楚,猜,你指的是库,它是由西门子提供的,不能编辑,也打不开!你没必要知道里面的程序,只要会用就行了!

网友B:
同意楼上,应该是西门子官方专有,只要你用就可以了,具体里面的编程属于西门子内部资料。你把你的编程软件,转换成中文,看看释义就知道了。

网友C: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pto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E:
库或者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不能手动修改的

网友F:
不懂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