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设置的参数断电如何有记忆功能

楼主(2014-07-21):
你们好啊!小弟刚进了一个汽车行业的公司,刚进去领导就给了一个让我很蒙圈的小工程,我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啊,求救啊!内容如下:

1.工作大致环境:欧姆龙PLC   欧姆龙触摸屏  FANUC机器人工作站

2.工作过程:机器人焊接夹具是由很多气缸组成 ,工人按下夹紧按钮后,工装夹具上的气缸按设定顺序夹紧,然后启动机器人开始焊接--弧焊。

3.问题:工装夹具的夹紧顺序是在触摸屏上设置气缸序列实现的,断电后,设计的序列号消失,需要重新设置序列号,问一下各位大侠,能不能让他在断电后仍有记忆功能,这样就无需记住序列号啦,我记得有什么断电保持功能什么的,但是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无从下手啊,多谢指教啊,我刚注册的号,也没有积分什么的可以赠送,但是我需要帮助。。。

网友A:
欧姆龙PLC中的DM区就能保存数据。掉电前写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PLC中的DM区就能保存数据。掉电前写进去就行。

 怎么写进去啊?是修改触摸屏程序还是PLC程序?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啊?

网友B:
触摸屏中的配方数据都是保持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中的配方数据都是保持型的

 可是我们的数据的确没有保存啊,纳闷中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欧姆...

 雷哥?磊哥?垒哥?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啊,当然了,因为是新手你别笑话我啊,我看程序里面设置气缸序列号的地址都是MOV到211这个CHANEL里的,能不能把211这个通道改到D区里面,比方说,我把211改成D00010,这样数据全转移到D区里了,也许能行,这样可以不啊?

网友C:
DM区的数据是可以断电保持的~可以先看看CPU型号,查查手册,看看211这个CHANNEL的定义,再把序列号MOV到D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区的数据是可以断电保持的~可以先看看CPU型号,查...

 谢谢!你的提醒很关键啊,手册都没有啦,看来我得下载个手册了,非常感谢···

楼主:
顶一下,高手呢···

网友D:
遇到跟我一样郁闷的问题  我也是浮点数写不进去D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