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器中的ethercat协议

楼主(2014-07-21):
最近要做sercos over ethercat这一部分。没什么头绪,有没有做过的同仁们~?

sercos over ethercat这一部分是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的?一直不明白这些所谓的协议是什么意思。。。这个sercos 协议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是把程序下载到ARM芯片吗???

硬件只知道有fpga芯片,ARM芯片。从站是用的ET1100

菜鸟一枚,转行后完全不懂。。。

楼主:
绝不是伸手党,最近在看《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EtherCAT驱动程序设计及应用》这本书。都能看懂,但是无法与实际结合!甚至连需要的编译软件都不知道!

网友:
就是将sercos信息作为ethercat的数据传送到设备,然后设备提取其中的sercos信息,设备也可以将sercos信息作为数据添加到ethercat返回给主控设备,有点类似用火车运汽车,然后汽车运货物,也就是利用ethercat开通一个隧道,利用这个隧道提供一个sercos高速通道,你可以查查netbios是如何通过利用TCP/IP协议栈传送的

网友:
或者汽车要通过海峡,汽车是不会游过去的,但它可以借助轮渡,这时汽车就是轮渡的货物、数据,而汽车拉的货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东

汽车就是sercos,轮渡就是ethercat,而sercos所载的有用数据就是最终的货物、数据

楼主:
对:   就是将sercos信息作为ethercat的数据传送到...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非常感谢!

网友A(2014-10-23):
楼主 你搞清楚了么?扯这么多 你能跟实际结合起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