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用温度控制器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4-07-21):
冰箱专用温度控制器常见故障解析?

对于冰箱来说,温控器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部件有时候也会出现故障。下面就来教大家冰箱温度控制器常见故障的判断方法

   1、感温管故障是管内感温剂泄漏,这时感温管和膜盒内没有压力,温度控制器触点永远处于断开位置。温度控制器感温管内感温剂在泄漏的过程中温度控制器会有以下现象:在原来使用的档位上,工作时间缩短停机时间增长,箱内温度上升,冷冻冷藏效果降低,必须调温度控制器旋钮到较大挡位后,电冰箱工作状况恢复,使用不久又出现相同故障,直至温度控制器调到最大档位不能再调,最后完全断电不能工作。

   2、温度控制器通电触点不能断开也会出现不停机,将会使冷藏箱内温度越来越低。如果制冷效果很差而不停机说明是制冷系统内制冷剂漏掉,不属温度控制器故障。

 3、温度失调多是由于机械部件故障而引起,运行起来久不停机,停了机又久不起动便是故障现象。

感温管感温剂漏损的温度控制器旋到任何点都不能使压缩机运转,这种温度控制器必须更换。温度失调的温度控制器也要更换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