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三

楼主(2014-07-2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三

       本文三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是内容是有关可控硅电路及PLC编程等问题的解答,希望对初学者对电路原理的理解与PLC编程的学习有所帮助。

     一、求助帖:

各位专家,这触发板下面是电源和触发信号,上面四个输出G1,K1,G2,K2是怎么工作的,原理,到可控硅是怎么接线,越详细越好,先谢谢了

        回复:从图上得知:这是可同时触发2个可控硅的触发板。图中有一脉冲变压器,其次级有2组线圈,分别接图中的G1、K1和G2、K2接点。

       对于交流可控整流输出电路或交流调压电路,其主回路都含有2只可控硅器件作为正负半周的可控整流器件,由于这二个可控硅的阴极不为同电位,故需用2路独立的触发信号,来分别触发这2只可控硅。图中的G1、K1与G2、K2即为2路独立的触发信号的引线端。其与可控硅连线为:G1与K1接第一个可控硅的栅极与阴极,G2与K2接第二个可控硅的栅极与阴极,请见下图的可控硅与触发板的连线:该图为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主回路有2只反并联可控硅组成,其D1管的栅极接触发板的G1引线端,D1管的阴极接触发板的K1引线端,D2管的栅极接触发板的G2引线端,D2管的阴极接触发板的K2引线端,D1与D2这二个可控硅是分别工作电源电压的正负半周:

      正半周(即UA>UB)时,可控硅D1的阳极电位高于其阴极,故G1端输入正脉冲触发时,可控硅D1由截止变导通。而可控硅D2此时阳极电位低于其阴极,故G2端虽然也同时输入触发正脉冲,可控硅却不会被触发而导通。

      负半周时,可控硅D2阳极电位高于其阴极,故G2输入正脉冲触发时,D2可控硅由截止变导通。而可控硅D1此时阳极电位低于其阴极,故G1虽然也同时输入触发正脉冲,但D1可控硅却不会被触发而导通。

     下面出一个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表示与触发板连接图:

       交流调压电路工作原理:在交流正半周时,其UA >UB,及此时D1管的阳极电位高于阴极,而D2管的阳极电位低于阴极,故当触发板发出触发脉冲时,虽然G1与G2同时产生正脉冲,只有D1管被触发而导通,G2管仍截至(见右侧的G1正半周负载波形)。在交流负半周时,其UA <UB,及此时D1管的阳极电位低于阴极,而D2管的阳极电位高于阴极,故当触发板发出触发脉冲时,虽然G1与G2同时产生正脉冲,只有D2管被触发而导通,G1管仍截至(见右侧的G2正半周负载波形)。而负载电阻的波形为上述正负波形之和(即右侧图最低下图)。如触发脉冲的相位后移,会使正负半周的整流波形变小,即R的电压变小,即改变触发脉冲的触发角,可达到改变输出交流电压的作用。

        二、求助帖:请教 一下,PLC在运行的过程中输入输出触点对24V电压的正负极之间有什么样 的电位差?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如何判断PLC模块损坏?

     PLC 的输入口的内部电路多是由2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串接一限流电阻接于公共点COM,当输入口与COM之间加一24V电压时,就会使其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使其光敏三极管导通,即此输入点输入为1。由于PLC的输入端有多输入点,其各输入点的内部的与发光二极管串联的限流电阻的另一端接在一起,构成输入侧的公共端COM,如PLC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负极,则输入口应接+24V信号,如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正极,则输入口应接-24V信号,才会使输入口导通。见下图:

     上图的PLC为S7-200,其输入侧的COM接24V电源的负极,对触点输入信号,可直接将开关的触点一端接在PLC的输入口,触点另一端接24V电源的正极,见I0.0~I0.3的连线方式。对电位式输入信号,如传感器是PNP型OC门输出式的传感器,对其供电电压E的大小无要求(5~24V都可),只要将传感器的供电源电压的正极与24V电源的正极相接,其输出端(PNP型晶体管的集电极)直接接输入口(I0.4)即可。对NPN型OC门输出式的传感器就不能按此方式连接,即对电位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是有极性要求的。如果选用光耦器件进行连接,对传感器就无极性要求了(见上图右侧图)。在输入开关与PLC输入点连线无误时,将开关闭合时其对应输入点上的指示灯亮为好的如指示灯不亮说明此输入点有问题、

       PLC的输出有2种形式:1、继电器触点输出,2、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触点输出,可以把它看成开关,按正常连接负载连线即可(几个输出触点其一端连接一起,连线时要注意),晶体管输出,要考虑极性及连线要求,最好按说明书介绍连接。检查输出点的好坏,可先编一条程序,如输入点I0.0=1使输出点Q0.0=1(LD  I0.0     = Q0.0),PLC运行时,将I0.0的输入开关闭合,其Q0.0对应指示灯亮,说明Q0.0点完好,如不亮,说明此点可能有问题。

          三、求助帖:大家好。近来公司的污水控制程序不能用了,从新做了一套程序,是S7-200,为什么流量累计就是不准呢,流量输出为4-20ma 算出来和流量计上的数据一样,累计计算的思路是,1,现在主程序里面建立一个100MS的中断程序。然后把每小时的流量除以36000转换成每0.1秒的流量值,然后在把这个值放在100MS的中断程序里面累加,为什么累加起来的值很大,请问问题出在哪了

       回复:你的累加思路不对:流量变送器输出的4~20mA通过模块EM231(或EM235)转换为数字量6400~32000,直接用01秒中断读取该数字量就是0.1秒的瞬时流量,用不着把每小时的流量除以36000转换成每0.1秒的流量值。你这样计算产生的错误是: 1小时内连续累计值不是以每隔0.1秒读取一次AIW0值进行累加的值。而是时时对AIW0值进行累加,造成累加值很大。再说即使是每隔0.1秒读取与累加,除以36000后,其计算值是1小时内的0.1秒的平均流量值,而不是每0.1秒的瞬时流量。正确的瞬时流量是这样获取的:每0.1秒中断应只能采集一次 AIW0数据,这样采集的 AIW0数据值按转换公式进行换算,其计算值才是对应该0.1秒的瞬时流量,再将此值进行累加,其和既是对应时刻的累计流量值。

      计算瞬时流量的转换公式为:

       式中q20为0.1秒的标称瞬时流量值,即对应变送器输出=20ma时的瞬时流量。EM235模块将其转换为数字量=32000。AIW0 为采集的瞬时流量=qx的对应数值量。PLC在0.1秒时间中断的子程序内按上图右侧最下面的转换公式进行编程。这样当程序运行时,PLC将会在每0.1秒中断时间里,读取一次AIW0且将它按转换公式进行运算,求得的qx值即为此时可的瞬时流量。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写得太专业了,佩服佩服。

网友B:
很不错  希望对求助者有所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得太专业了,佩服佩服。

网友D:
瞬时流量单位应该是L/S,分母为秒。流量=瞬时流量×时间。

每次中断结尾,瞬时流量乘以0.1,再累加就对了。

网友:
写得太专业了,佩服佩服,,谢谢王老师

网友E:
王老师,你好。触发板用啥信号控制的?  为何不直接控制可控硅<此处内容被屏蔽>为何要加一个触发板<此处内容被屏蔽>  我用的一个恒温加热器,其输出直接控制一个BT16。

 另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台直流电机,200W<此处内容被屏蔽>旋钮控制转速<此处内容被屏蔽>,用的也是可控硅,能否帮忙画出电路图。       谢谢

网友F:
确实是难得的好文章

楼主:
回7楼:下面给你画一个最简触发电路:

    该电路是由单结晶体管(BT33)、电阻(R2、R3)、30K电位器、电容(C1)组成的自激振荡器,其供电电源由稳压管提供的与主回路的交流电频率同步的梯形波直流电源,即确保每个梯形波内的振荡脉冲与主电源同步。调整30K电位器,可使每个梯形波内的振荡脉冲前后移动,即可实现可空调压的目的。

      工作原理:36V交流电压是用降压变压器接主回路电源取得的,故其相位与主回路同步,经桥式整流,输出A点波形如上图右侧的A点波形,再经R1与稳压管分压,其B点波形即变为梯形波,它作为BT33管的电源,使BT33在每个梯形波内从0开始振荡(见C点与D点波形)

      如主回路只有一个可控硅,可直接将图中的D点接可控硅的栅极,R3下端(图中的地)接可控硅的阴极。如主回路有二个可控硅,可将图中的R3改换为脉冲变压器,其变压器的初级接R3的二端,变压器次级应有2组线圈,分别接二个可控硅的栅极与阴极(注意型圈极性,应输出正脉冲)

      200W直流电机,功率不大,可采用上图的触发电路触发可控硅,即可完成调压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7楼:下面给你画一个最简触发电路:    该电路是由...

阳极是不是接R2下端

实际电路有4个可控硅,还有四个二极管

楼主:
回10楼:阳极不是接R2下端。如只有一个可控硅,可将上图输出D(即R3的上端)点接可控硅的栅极,R3的下端接可控硅阴极。

        单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其主回路应为2个可控硅和2个二极管组成单相整流桥,三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其主回路应为3个可控硅和3个二极管组成三相整流桥,见下图:

    对单相可控整流,只需一块带2路触发信号输出的触发板即可。 对三相可控整流,需用3块触发板分别触发A、B、C三相的可控硅,注意:3块触发板的36V电压应分别与对应的A、B、C3相电同步(即需用3个同步变压器分解接A、B、C三相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10楼:阳极不是接R2下端。如只有一个可控硅,可将上...

阳极不是接R2下端。如只有一个可控硅,可将上图输出D(即R3的上端)点接可控硅的栅极,R3的下端接可控硅阴极。     王工,可控硅阳极接那?

楼主:
回12楼:下面给你画一个只用一个可控硅的单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的原理图:

     主回路是由一个整流桥与一只可控硅组成,其可控硅的阳极接整流桥的正输出端,可控硅的栅极接触发板的R3的上端(D),可控硅的阴极接R3的下端。

网友:
很不错  希望对求助者有所帮助 ,谢谢楼主不辞辛苦,支持中国工控发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12楼:下面给你画一个只用一个可控硅的单相桥式可控整...

王老师,你好。 单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其主回路应为2个可控硅和2个二极管组成单相整流桥,此图只有一只可控硅?  另R1阻值多大?

  麻烦画个三相三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

楼主:
回15楼:一般单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其主回路应为2个可控硅和2个二极管组成单相整流桥(见11楼的左侧图),其触发板的R3将改为脉冲变压器,其初级接R3二端,次级要有2组线圈,分别接二个可控硅的栅极与阴极。

      13楼画的 单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用一整流桥和一只可控硅,其作用与用2个可控硅和2个二极管组成单相整流桥一样,都是起单相全波可控整流用:2个可控硅和2个二极管组成单相整流桥,其可控硅是:一个是在正半周起可控整流用,而另一个是在负半周起可控整流用,即二个可控硅是不能同时工作的。用一整流桥和一只可控硅电路,由于整流桥将交流电的正负半波皆变为正向半波电压,故可用一个可控硅,在交流电的正负半波内工作,其好处,触发板不需用脉冲变压器,直接用R3上端连接可控硅的栅极,即简化电路。

     图中R1=680~1000欧即可。

     三相可控整流电路元件太多,画出的图太大,不宜截图,抱歉。

网友E:
多谢王工不辞辛苦的帮忙,已明白为何只有一个可控硅。   致谢

 麻烦画一个发到1140389950@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12楼:下面给你画一个只用一个可控硅的单相桥式可控整...

王工,你好。我是照图焊接的实物  电位器用的20K  电容用的是2个224/400V并联  电机用的是220V  25W的灯泡   可控硅用的mcr100-8

   问题是通电后灯泡达到最亮   而且不可调      请教哪里出问题了

另外这样单独用AC220V整流后  加直流触发后不是一直导通吗   怎样关断的呢?

楼主:
      19楼:你说的现象“通电后灯泡达到最亮   而且不可调”可能出在触发板上:即BT33没有处于振荡状态,而是处于导通状态,故是可控硅全导通,应仔细检查电路,是否有接错的地方,你可用示波器检查触发板的波形,正确的波形应如9楼所示,调节30K电位器,其C点与D点波形应有变化:如电位器调到阻值最大时,C点波形应变为一个大三角波,D点应无脉冲波,此时灯泡熄灭。随后调节电位器,使其阻值变小,其C点的三角波宽度逐渐变小,且个数由1个变2、变2 。。逐渐变多,D点将出现脉冲,且个数由1增多,灯泡由灭逐渐变亮。

      如调节电位器,不出现上述波形,说明触发板工作不正常。另外,电位器阻值与C1的容值取得不对,会使BT33工作不正常。

      220V经桥式整流,其输出为馒头形波,二波形之间的电压接近为0。当可控硅在某一半周期导通后,随着馒头形逐渐变小,当它低于阻断电压时,可控硅自然关断,进入下一个半周期时,只有出现触发脉冲,可控硅才可导通,到过0处可控硅会在此自然关断。。。

楼主:
  1、电位器阻值20K,有点偏小,此时可将C1=1μF,观察波形应向楼上所说波形为正常。

  2、如触发板输出波形正常,而灯泡很亮且不可调,可能主回路的整流桥的正向压降过大,大于可控硅的最小阻断电压所致。可这样处理:先将整流桥短路不用,变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此时灯泡亮度变暗,且可调到灯熄灭。如灯泡仍全亮,则可控硅可能击穿。

网友E:
王工你好  电容换为1uf的电解电容  不会亮了

   另BT33的b2是不是与外壳相通

楼主:
回22楼:1、1uf电容不要用电解电容,因为电解电容有漏阻。你说的“不会亮了”是什么意思?是指调节电位器,灯泡始终不亮?即仍不正常,还是可以调压使 灯熄灭。?

    2、由于多年不用BT33,手头也没有此件,故BT33的b2是不是与外壳相通不清楚。

       调试触发板最好应用示波器进行观察,便于调整电位器与电容的大小,是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E:
王工,你好。电容改为无极性的105电容后,调节电位器始终不会亮。

   调节电位器测13楼R3两端电压在DC0.2v至0.4V之间变化,

   此时只要用氖泡测电笔碰触稳压管以后的任何元件的引脚, 灯泡即会亮, 电笔拿掉后灯熄灭,不知为何?       另确定BT33的b1脚与外壳相通

楼主:
现在看来,你的触发板未产生振荡所致,可能BT33管有问题,可以换个试试。一般这个电路,按图示元件连接,只要无误,通电就好使。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
王工,你好。到今天还是不能工作。

2CW21K是19V的稳压管  2个10V的稳压管能不能串联

楼主:
回26楼: 1、2个10V的稳压管可以串联使用。

2、2CW21K稳压管稳压19V,是可以用的,用不着用2个10V稳压管串联来代替它。关键是触发板工作不正常,你应好好检查线路与各个原件,不用示波器观察,是不易找到毛病的。

网友G:
真专业,我这菜鸟看不大懂

网友H(2014-08-22):
引用 网友G:
真专业,我这菜鸟看不大懂

 同菜啊

网友I:
专业,值得学习!!!!!!!!!!!!!!!!!!!!!!!!!!!!!

网友J:
PCB打样首选顺易捷-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多元化产品生产厂家之一!快板打样所有工程费直降50%(低至50元)最快1天交货 !4层只需200元,全线AOI光学扫描,质量有保障!批量以398元每平米特惠感恩新老客户!最快3天出货,1平米以下免费测试,任何油墨不加收费用,网址: www.syjpcb.com/h注册请输入业务编号h热线:15813702692企业QQ:2851259033  肖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K(2014-11-08):
关于流量计算这段文章写的太好啦。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