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触摸屏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4-07-21):
我的触摸屏编程软件CX-Designer(版本3.1)里面位灯功能标签项,怎么不可以设置切换ON/OFF状态呢(是那种灰色的不可修改的样子),附件是拍的照片。求各位大侠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A:
有一个选项必须勾上,在标签面上,下面有个使用ON/OFF时切换标签

网友B(2020-03-05):
一般里没设置对地址和选择对类型。有多种位定控制选择。普通位灯不带变化标识功能。这张照片切换只是说了语言类切换。